977的舵机不知道能不能用在mini cp主板上呢?

楼主(2014-04-29):
最近考虑想要用Genius CP的主板换掉977的主板,看到舵机插头都是三线的,想直接用977的舵机就行。别的不换,就换主板,但是不知道能不能用
有没有懂的给说说。再次感谢了
喜欢977的机身结构,够结实耐炸。但是真不喜欢他的主板

网友:
977的无刷电调给主板供电插头可以插gcp上面吗?貌似977主板没什么缺陷吧。

网友:
977的自旋优化非常给力,但是我只是给977换上922的大桨,结果自旋的时候一塌糊涂,还是不要折腾的好。貌似977主板没什么缺陷吧。

网友A:
很奇怪樓主為何放棄  977 主板?我就將 977 主板移至其他機體上,貪佢有自旋修正,當然其他主板移至 977 機體上也可行,要留意 977 舵機和華科爾舵機線插雖一樣,但線序唔同,中間都是正極,但兩邊負極和訊號線要對調,兩種舵機互為反向,移至新機體上又要測試那個舵機要做反向(因不能改變陀螺儀的修正方向)。倒如將 977 底板移至 Gcp 上,大家舵機擺位及方向一樣,但因轉了華科爾舵機,全部舵機要改反向,或將接收板掉轉 180 度擺放,就可得出正確的修正方向。所以功夫頗多,心水要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奇怪樓主為何放棄  977 主板?我就將 977 主板移至其他機體上,貪佢有自旋修正,當然其他主板移至 97 ...

楼上说的极是

网友:
为何要把977主板换掉,个人感觉977主板操控性最顺手,华机略逊一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