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看我的四轴出了什么问题

楼主(2014-04-29):
视频
油门我已经全都校准过了。
微调也也调整了。
连线也检查过很多遍。
原来飞的好好地就是设备重新放置以后就出这问题了。
感度已经调到最低,就算勉强飞起来不出两秒就会震荡。
如果调高感度的话就出出现油门抽风的现象。
遥控器fs9,山寨机架 XXD2218 好盈4合一 DUPU电池
会不会是飞控坏了啊?

网友:
什么飞控?

网友:
参数要重新调了

楼主:
只有感度、自稳度、和D\R可以调整,该怎么调啊?
还会有其他问题吗?

网友A:
感觉有电机转速不一致啊

网友B:
1.一个轴明显有问题,其他的都已经很快了它才开始转。建议每个电调接接收机油门通道逐一油门校准
2.检查是不是设成十字模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一个轴明显有问题,其他的都已经很快了它才开始转。建议每个电调接接收机油门通道逐一油门校准
2.检 ...

油门已经用集线器调整过了。
模式已经 检查过了 x模式无误而且就算勉强一起转飞起来以后 也马上震荡,这是为什么啊?
调高感度油门就会抽抽。
谢谢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有电机转速不一致啊

其中那个慢的轴的电机安装位置比其他轴低1mm,是这个原因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油门已经用集线器调整过了。
模式已经 检查过了 x模式无误而且就算勉强一起转飞起来以后 也马上震荡,这 ...

不接飞控,用集线器四个电机同时转?

网友C:
为什么最后一个电机慢那么多 明显感觉是那个电机较慢 升力较小 导致的不平衡啊

网友A:
低1MM ,没有什么大碍。看视频,连飞起来时都直接在自旋很严重啊。

网友D:
明显电机转速不一致    试试调换一下电机电调

网友E:
和我以前遇到的情况一样,如果你已经校准了油门,应该是马达端某个公头虚焊了,导致供电流不同不稳。建议重新熔锡丝把马达导线插在锡水正中,热缩管粘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明显电机转速不一致    试试调换一下电机电调

同意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最后一个电机慢那么多 明显感觉是那个电机较慢 升力较小 导致的不平衡啊

因为那个电机没有接触好,工作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E:
和我以前遇到的情况一样,如果你已经校准了油门,应该是马达端某个公头虚焊了,导致供电流不同不稳。建议重 ...

谢谢,确实是这个问题,校对这个电机以后情况有所好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低1MM ,没有什么大碍。看视频,连飞起来时都直接在自旋很严重啊。

嗯,就是其中一个电机工作不正常导致。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明显电机转速不一致    试试调换一下电机电调

嗯,问题已得到解决,就是电机问题,谢谢。

楼主:
谢谢大家的热心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