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NAZA】求教naza的gps不要支架可以吗?

楼主(2014-04-29):
大疆的gps支架老是松松垮垮的,是否可以不要支架直接把gps圆头贴在机架上呢?一直搞不明白为啥要支架,为了接受信号好?

网友A:
不支起来容易收到干扰,还有影响收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支起来容易收到干扰,还有影响收星。

关键是支架也不高啊,就10厘米的样子。
如果直接贴到电池上面,差不过离机架中心也是10厘米的样子。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关键是支架也不高啊,就10厘米的样子。
如果直接贴到电池上面,差不过离机架中心也是10厘米的样子。

gps内部集成罗盘的,其实gps不怕干扰,主要还是罗盘怕干扰
别小看10厘米,就常用的配置看,动力线还有电机产生的磁场,拉开10里面就会降低很多很多了
原配的架子确实不太好,可以弄一个折叠支架,带限位孔的那种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gps内部集成罗盘的,其实gps不怕干扰,主要还是罗盘怕干扰
别小看10厘米,就常用的配置看,动力线还有电 ...

折叠支架有连接吗?

网友:
呵呵 有加高总比没有好吧 一点干扰影响可能都很大的

网友C:
加高吧   dji这么抠能给个支架   肯定有他的用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加高吧   dji这么抠能给个支架   肯定有他的用处

有道理

网友D:
配了支架炸机都说是干扰,不用支架...

网友:
引用 网友D:
配了支架炸机都说是干扰,不用支架...

只听说过让gps远离机架是尽量避免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