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543主轴通过电位器调速,3个57步进电机会转动??求解?

楼主(2014-04-29):
我的雕刻机主轴是E543手动通过电位器调速,电源单独,但是最近发现一个问题,手动缓慢调速的时候,主轴在刚开始能转动的时候,3个57二手步进电机会抖动边转动,把主轴速度调高,步进电机就不会动了,是不是和没有接地有关系,之前整个JJ是落在地上的,后来我觉得移动麻烦,就加了4个轮子(轮面是尼龙的)底座下面便于移动。

没加轮子前是好的,但那是1年前的事情了,最近又有心情搞点东西,才加上轮子,装好后就发现这个问题,前面以为是主轴电源对控制板的影响,就把他们离开的较远,但还是出现这个问题,后来有自己搞了根电线连接机架和地面(就是手2头按着,没有焊接),这样接地后还是出现这个问题。现在考虑要不要把轮子卸掉,之间落在地面上试试是否还会出现这个问题。。

求各位帮忙看看到底是什么问题?

板子:     TB6560
步进电机:二手57   和板子一个24v开关电源
主轴:     E543      单独220v电源

网友A:
主轴对驱动板干扰照成的吧,数据线加屏蔽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轴对驱动板干扰照成的吧,数据线加屏蔽了么?

没有加屏蔽,我的主轴和驱动板离的有1米远了还是这样,,,而且奇怪的是1年前我用还是好好的。。。1年没用,最近用了下就这样了。。。谢谢你的回复!回家我试试加屏蔽试试

网友B:
动力线和脉冲控制线分开走,电源接地也要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动力线和脉冲控制线分开走,电源接地也要做好

好的!等五一放假试试! 感谢你的回复!

楼主:
还是不行啊。。而且我发现。。。先开E543主轴,在点“紧急复位”按钮就没事,。。。不过中间停下来换刀,就要先取消“紧急复位”按钮,然后在关闭E543主轴电源或者调到停止转动,换好刀后在先启动E543主轴,然后才能点“紧急复位”按钮继续操作。。。这样就很麻烦了。。。。

到底是什么情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