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啊

楼主(2014-04-29):
本人新手,在组装电调,调试遥控器的时候发现电机一卡一卡的,电池没有问题,用电表测电调与电机那三根线之间任意两条电压很小,就高手赐教

网友A:
进角、频率试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角、频率试过吗?

什么是进角。频率。怎么试??
哥,请赐教。

网友:
参照电调说明。

网友:
参照电调说明

楼主:
引用 楼主:
什么是进角。频率。怎么试??
哥,请赐教。

焊接没有问题,就是上电后电机一卡一卡,无法启动,发出 哔 哔  哔  哔音,实在不知道怎么办

网友:
难道连油门都没设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焊接没有问题,就是上电后电机一卡一卡,无法启动,发出 哔 哔  哔  哔音,实在不知道怎么办

应该是油门行程没有设定好,或者油门反向了,先看看电调说明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