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3高速飞行的时候尾巴抖怎么办?MB陀螺仪

楼主(2014-04-29):
猛推油门上升的时候尾巴都不抖,但是直线加速飞行的时候,开始尾巴不抖,加速到速度很高的时候尾巴就开始抖了,尾舵感度调低了六七个值,还是高速抖,感度调得还不够低吗?是不是应该设置MB的其他项?

网友:
降低面板上旋钮3的数值

网友:
检查尾把控制组  虚位有吗   在不行尾舵机换一个试一下

网友:
高速时那些震动才出来。

网友:
一般飞行要设置不好几个飞行模式,每个模式对应不同的参数,现在觉得3个已经不够了,就是开关很容易搞混

楼主:
应该还是感度高了

网友A:
感度现在是哪个灯啊,我的X5开到N的时候大螺距彩虹的时候会抖,搞到M就好了,哈哈。不过我450开到G灯刷锅尾巴就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度现在是哪个灯啊,我的X5开到N的时候大螺距彩虹的时候会抖,搞到M就好了,哈哈。不过我450开到G灯刷锅尾 ...

感度是调遥控器gyro啊,跟灯有什么关系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度是调遥控器gyro啊,跟灯有什么关系

控里面的数值跟MB对应不起来的,所以看灯。哈哈。

网友:
舵机用靠内孔,让舵机尽量能用大行程,然后你就可以将感度调很高了,这样尾巴顺滑没有其他机械问题尾巴应该锁得跟棍一样。mb锁尾表现是我用过的陀螺里表现最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