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会用FBL100和80翻的高手

楼主(2014-04-29):
模拟器上倒飞对头悬停,差不多了。为什么真机连翻过来都难?一翻就疯狂自旋!尾巴根本锁不住。。。哎!真这么难吗?希望高手赐教,经验,手法和油门螺距设置。本人现在用D7E加高频头飞

网友:
真机飞3D的效果和模拟器差距较大,毕竟模拟器的3D飞行很完美,而真机却需要做设置和调试,设置不好和调不好飞行效果都会和模拟器相差很大,而模拟器主要是用来训练各种飞行如何控制打舵和练习自己在控制飞机在各种不同姿态下的稳定反应,如果想在现实中飞好还是需要经常飞真机来感觉适应的,不过如果模拟器的3D能飞特别好在现实中飞的话也不会太难了,我现在就是模拟加真机在练习的。。

网友A:
請問樓主練翻的尾摩飛了多久?每架機機狀態唔同,翻滾要有強力鎖尾摩打,我架 922 新買回來都唔得,勉強能前後翻(條尾都有輕微移位),左右翻就自旋 45 度,所以新機練翻都要換 720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樓主練翻的尾摩飛了多久?每架機機狀態唔同,翻滾要有強力鎖尾摩打,我架 922 新買回來都唔得,勉 ...

谢谢你的回复,原厂买来尾电机换上就练翻啊照样打转,不边打大舵量边打螺距锁尾还行,翻的时候必须大舵量和螺距一起打,尾巴就乱转了……对了,720锁尾电机怎么样,哪个卖家比较东西比较好?

网友:
fbl80我翻了很多次不会出现这种情况,除非横轴什么的有问题,如果有点基础,建议直接上NCPX,不会让你失望的。 我飞了半年了,从来没有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设置或者调机有问题吧,模拟器里面一般都是完美调机的

网友:
这类小鸡鸡就这个样子,电机锁尾再加上陀螺一般,也就这个样子,航线练手还凑合,想翻好还得上大点的。

网友B:
手法问题,我以前发过类似贴,v922一翻就甩尾,后来熟练之后就没甩过,而且是原尾电机。
分享一下,我不知道你设置的循环螺距多大,我的922不可调节的控,以后翻为例,打舵到极限位置时机身颤动特别大,我是拿在手上试过的。
建议lz下次翻的时候先尝试温柔打舵,把翻的高度和半径拉大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法问题,我以前发过类似贴,v922一翻就甩尾,后来熟练之后就没甩过,而且是原尾电机。
分享一下,我不知 ...

v922就是fbl100吗?用的是原厂的参数斜盘混控为:升降副翼各45螺距65.特技油门75一条直线.(不敢100油门.怕尾电机无力!)螺距0%-100%一条斜线.看了你帖子.才发现翻的时候舵量不大,而且螺距也很平顺。才只是掉高度而已,关键是我翻的时候不敢太高大半径翻。这样就造成翻时候要大螺距大舵量,尾电机可能就这样瞬间反应不过来了,看来我真的要好好想想了。不能一味的炸它个几十电就能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v922就是fbl100吗?用的是原厂的参数斜盘混控为:升降副翼各45螺距65.特技油门75一条直线.(不敢100油门. ...

不能只看参数值或者套用其他模友参数,要看机机实际螺距大小,螺距太大或者正副螺距不对称很难飞的,如果螺距过大手法不行会掉转就会出现你说的情况,所以刚开始翻螺距不要调的太大,高度高点。你参考一些下面这个贴子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20303&highlight=mcpx%2B%C2%DD%BE%E0

网友:
这就是模拟器和现实的区别
模拟器里的机子都是理想化的,新手刚开始练习不懂得控制螺距,往往翻过来螺距给得特别急,但模拟器机太完美,这个毛病就一直留了下来
直到上真机,本身没翻过,对机子调校也不好,螺距行程一般给得太大,再加上模拟器的坏习惯翻过来猛给螺距,那当然不是掉转就是甩

其实也算是一种经历吧,尾电机比较考验人的就是要你学会螺距管理,你翻的时候心里要清楚给多大不会掉转,给多快不会甩,掌握了以后相信你以后无论再飞多大的机子,都会受此裨益
其实和开车是一样一样的,过急弯不减速油门踩到弯前才猛打舵,相信很多超跑也受不了
车手要学会熟悉他的车极限并能够做到驾驭这种极限,就像飞手要懂得驾驭自己的机子
有总结才有进步嘛

网友:
学习了 目前还是911

网友:
楼主可以加入该小鸡***(监控)流点击链接加入群“mcpx ncpx 130x 977”:http://jq.qun.qq.com/cgi-bin/jump?_wv=1027&k=QPhL3l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原厂买来尾电机换上就练翻啊照样打转,不边打大舵量边打螺距锁尾还行,翻的时候必须大舵量 ...

   其實我也不知道,很難有機會試哂所有摩打,只是聽說 720 + 65mm 刀槳鎖尾很好,將會買來試下。
每年會替學生訂十多部 911 加數部 922 回來練習正飛及倒飛,學生哥訂機一定要平,曲線全部用原裝,我自己就慣了萬用控翻 120,但曾試訂兩架 FBL100,發覺新機時它的翻滾能力遠勝 922,估計可能是不同級數的主尾摩或生產日期唔同?當然數十 flights 後大家都變了軟腳蟹,要換新主尾摩,但平時練航道就無乜所謂。還有換得幾次主尾摩,架架機都會漸漸無力,要換新底板或換 MOS 管,感覺練翻尾摩機自旋機會較大,尾軸機鎖尾強橫得多,新手第一翻成功機會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