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问题琢磨不透,请教高手!

楼主(2014-04-29):
       最近在折腾双桨共轴、想改90度, 如图:斜盘向正前方倾斜时,飞机飞起来会向左前方45度倾斜偏跑,这是个什么情况?说好的90度呢?为了验证是不是平衡锤的原因我把平衡锤拆了还是一样。是不是桨叶较宽的原因,我以前飞雷鸟4通机也是这样的桨啊!转速慢,也不会啊应该,真是高不懂!!

网友A:
请复习陀螺效应的进动原理。。。

网友:
我擦 好深刻。顶了学习

网友B:
只是下边的桨变距,上边的桨没有动,效果会怎样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复习陀螺效应的进动原理。。。

进动不是90度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是下边的桨变距,上边的桨没有动,效果会怎样呢~

会很稳!

网友B:
上边桨的气流会不会影响下面桨呢~

网友C:
旋翼头决定了斜盘控制的方向

仔细看看下面一层桨夹,图上标出来的地方。桨夹转动变距的轴可能跟桨拉直后不在一直线上,而是成一定斜角度。

比如上面这架,下层桨变距是延黄色的轴,跟桨拉直之后成一定角度(绿色就是桨拉直所在直线)

这样情况下舵机也必须成一定角度才能正常前后、左右飞行
如果下层桨变距延绿色的轴变化,那么舵机改90度就没问题。但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如果改90度后没问题,改之前就会飞歪了。 所以这两者是矛盾的。

另外,飞行时候上层桨也会产生影响

再仔细观察一下上层桨,上层桨和平衡杆之间大约是斜30~40度左右,而不是90度。当机身倾斜时(前后或者左右飞行),平衡杆会影响上层桨的变距。
因为有一个斜30~40度左右的角度,导致变距并不是正前或者左右,这就需要斜盘倾斜角度来修正。这也决定了舵机并非90度排列。

凡事儿讲究分析,别动不动拿这个理论那个效应来糊弄,不懂装懂只会让人笑话。照这种理论,450以上的FBL和DFC头都应该斜着飞了,太可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旋翼头决定了斜盘控制的方向

仔细看看下面一层桨夹,图上标出来的地方。桨夹转动变距的轴可能跟桨拉直后 ...

谢谢,学习了!但是你说的“桨夹转动变距的轴可能跟桨拉直后不在一直线上,而是成一定斜角度”这一点我拿450的有副翼头比较似乎没有什么不同啊!改天换对250大桨看看!

网友A:
把上盘的拉杆球头对齐下盘的球头看看,大桨必定是90度的进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旋翼头决定了斜盘控制的方向

仔细看看下面一层桨夹,图上标出来的地方。桨夹转动变距的轴可能跟桨拉直后 ...

根据图片分析说话的吧,不知你手上有没有锤子机?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把上盘的拉杆球头对齐下盘的球头看看,大桨必定是90度的进动。

完全不关什么上盘问题,陀螺效应原理是肯定的,但当单贝尔平衡结构旋翼头要持续向同一方向飞行就不是这样说了

网友:
向8楼学习中!

网友:
引用 网友D:
根据图片分析说话的吧,不知你手上有没有锤子机?

当然有
不会分析就用飞行方向用陀螺进动来解释,天大笑话
两个桨在一个轴上互相反向旋转,进动效应还指向同一个方向? 动动脑子想想吧

网友:
对不起,今后向那些物理大师们请教吧

个个都是中科院叫兽和砖家,凡事都用XX理论和XX效应来解释,不是针对性的分析
说出了搞笑的东西,为了面子死不承认,怎么叫嚣都是翻来覆去几个专业词汇,你不理解就让你先去学习学习

好比:刮大风下大雨,他们会告诉你是蝴蝶效应造成的

凡事需要有理、有据的分析,能有照片、演算示意图最好,这样才能说清问题,解释问题。
可惜中国的叫兽和砖家是不会这么做的,因为他们只会用专业词汇来糊弄和搪塞。

网友C:
手上这架平衡锤和桨大约角度是35度,当平衡锤与机身平行时,你会发现桨就是向左前方35度

这种情况下,十字盘向前倾斜时候,桨距并不是在正前方最小,而是左前方最小。因为平衡锤在在正前方时带动大桨,夹角关系延迟了35度左右。

这就导致如果改成90度舵机配置,向前打舵时,飞机向左前方飞行。这也是为什么默认的两个舵机是后置约130度配置。

当平衡锤跟舵机平行时(红线),大桨正好与机身平行(蓝线),可以实现正前、正后的飞行。
因为舵机推动十字盘向右前方倾斜,此时平衡锤带动大桨在正前方达到桨距最小,正后方最大。

所以看看你的平衡锤跟大桨的夹角,这个决定了前后、左右飞行时十字盘倾斜方向。

玩具飞机通常没有混控(多个舵机一起运作),所以只能在特定角度位置来布置舵机。如果一定要改90度舵机布置,陀螺仪或者控必须有混控,让两个舵机一起工作,实现原本一个舵机控制的倾斜方向。

共轴双桨这种玩具形式的,基本没希望,除非自己给陀螺仪和接收编程来实现。能实现这个,还玩双桨干嘛。

网友:
好深奥,还真没玩过4通道。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完全不关什么上盘问题,陀螺效应原理是肯定的,但当单贝尔平衡结构旋翼头要持续向同一方向飞行就不是这样 ...

直升机不管是单桨还是多桨,它都是陀螺效应飞行器,设计方式的改变不可能违背物理的基本定律。当你出现什么疑问,那必定是你没想通而已。。。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手上这架平衡锤和桨大约角度是35度,当平衡锤与机身平行时,你会发现桨就是向左前方35度

手上这架平衡锤和桨大约角度是35度,当平衡锤与机身平行时,你会发现桨就是向左前方35度.
这种情况下,十字盘向前倾斜时候,桨距并不是在正前方最小,而是左前方最小。因为平衡锤在在正前方时带动大桨,夹角关系延迟了35度左右。
所以看看你的平衡锤跟大桨的夹角,这个决定了前后、左右飞行时十字盘倾斜方向。

不是很理解这几句话,是否可以理解为十字盘控制角度是视符
平衡锤和桨夹角角度?

这就导致如果改成90度舵机配置,向前打舵时,飞机向左前方飞行。这也是为什么默认的两个舵机是后置约130度配置。

不知这个平衡杆45度夹角,90度舵机配置又是否向前打舵时,飞机向左前方飞行?(如果图片不够清晰我可以准确告诉你这个机型是丘比特V3)
还有,可以清晰的告诉你常规平衡锤机的舵机是135(副翼)和225度(升降)或45(升降)和315度(副翼)配置

共轴双桨这种玩具形式的,基本没希望,除非自己给陀螺仪和接收编程来实现。能实现这个,还玩双桨干嘛。
不知你对玩具的定义是?楼主照片显示的机型是ESKY BIG LAMA完全不需要给陀螺仪和接收编程来实现混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不是很理解这几句话,是否可以理解为十字盘控制角度是视符平衡锤和桨夹角角度?[/back ...

只会说效应不会观察的人的人当然不懂这几句话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手上这架平衡锤和桨大约角度是35度,当平衡锤与机身平行时,你会发现桨就是向左前方35度

在照片上划线误差很大的,特意翻来一台双桨的机子,在上方拍一张照片给你看看,双桨锤子机都是45度的平衡锤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直升机不管是单桨还是多桨,它都是陀螺效应飞行器,设计方式的改变不可能违背物理的基本定律。当你出现什 ...

我的言语不是肯定了物理的基本定律吗。很简单的问题,根据陀螺效应的进动原理为什么这种平衡锤机平衡杆不是呈90度夹角?

网友:
这两个头混控臂结构一样吗? 不会观察真的是无药可救

丘比特V3是拉杆直接拉在大桨变距上的;下面是通过混控臂来拉,不是直接作用在大桨变距上。

效果能一样嘛? 哎……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在照片上划线误差很大的,特意翻来一台双桨的机子,在上方拍一张照片给你看看,双桨锤子机都是45度的平衡 ...

较劲角度,“大约”两个字都不理解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我的言语不是肯定了物理的基本定律吗。很简单的问题,根据陀螺效应的进动原理为 ...

45度的平衡锤是利用贝尔效应,使平衡杆上球头的拉杆和倾斜盘舵机的拉杆反相连接在一混控臂上,按混控臂设定的比例共同控制大桨的周期变距。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较劲角度,“大约”两个字都不理解

你角度都不清楚,如何计算进动的方向?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角度都不清楚,如何计算进动的方向?

角度是拿来计算斜盘倾斜方向,跟进动有半毛钱关系
难不成直机飞行方向靠陀螺进动来控制?

网友D:
引用 网友A:
45度的平衡锤是利用贝尔效应,使平衡杆上球头的拉杆和倾斜盘舵机的拉杆反相连接在一混控臂上,按混控臂设 ...

共轴双桨的上层不存在混控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角度是拿来计算斜盘倾斜方向,跟进动有半毛钱关系
难不成直机飞行方向靠陀螺进动来控制?

没错直升机飞行方向就是靠陀螺进动来控制的,不是吗?
这么会观察,观察一下最大周期螺距角度在哪,但升力差的角度又在哪?

网友:
引用 网友C:
角度是拿来计算斜盘倾斜方向,跟进动有半毛钱关系
难不成直机飞行方向靠陀螺进动来控制?

你这回说对了,倾斜盘不管动什么方向,都是为了控制大桨的周期变距方向,进而控制进动的力矩方向。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共轴双桨的上层不存在混控的吧

双层也一样,提供反相的力矩,和下层大桨形成混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只会说效应不会观察的人的人当然不懂这几句话

麻烦观察一下我上面所说的丘比特V3的机请教为什么舵机是90、180放置,平衡杆与大桨45度夹角但又不会出现你所说的向左前飞?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双层也一样,提供反相的力矩,和下层大桨形成混控。

单桨三通机有玩过吗?就是无十字盘的那种,主桨平衡锤平衡,靠水平尾螺旋桨控制前后方向的那种。

网友A:
丘V3的设计精妙之处就是它的45度副翼,很多人觉得它没有混控臂,是单希拉效应旋翼头。其实,它45度安置的平衡杆就是一个隐形的1:1混控臂了,所以丘V3旋翼头比Bee2的稳定很多。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单桨三通机有玩过吗?就是无十字盘的那种,主桨平衡锤平衡,靠水平尾螺旋桨控制前后方向的那种。

三通不一样,力矩作用不是在同一轴上。相当于改变重心而已。

网友:
直升机靠陀螺仪进动效应来控制飞行方向

这种说法太奇葩,叫兽砖家们慢慢侃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麻烦观察一下我上面所说的丘比特V3的机请教为什么舵机是90、180放置,平衡杆与大桨45度夹角但又不会出现 ...

图已经贴了,看不懂就继续陶醉在陀螺进动效应下,这样就不用解释了

网友:
玩模型的理论和动手两样都要抓,理论是基础,没有基本的理论知识是走不远的,还会闹出一些笑话被人家呵呵。。。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丘V3的设计精妙之处就是它的45度副翼,很多人觉得它没有混控臂,是单希拉效应旋翼头。其实,它45度安置的平 ...

不敢苟同你的说法,平衡杆转个45度就有了一比一的隐形混控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三通不一样,力矩作用不是在同一轴上。相当于改变重心而已。

难道还不理解我的意思?我说的是陀螺效应90进动,贝尔的平衡杆应该呈90才能正确自行修正啊,为什么那些是45度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敢苟同你的说法,平衡杆转个45度就有了一比一的隐形混控了?

不理解就继续琢磨吧,如果丘V3的旋翼头的副翼杆90度安置,那就是和esky Bee一样的纯希拉效应旋翼头。

网友:
总以为自己是最善于观察的,别人都是白痴

网友D:
有的不是研讨求知态度,一知半解或只认为自己一定是对的。就算是正确的,拿出来耐心共同讨论大家都可以理解透彻加深认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有的不是研讨求知态度,一知半解或只认为自己一定是对的。就算是正确的,拿出来耐心共同讨论大家都可以理解 ...

你改这个也是希拉贝尔旋翼头了,贝尔率算过多大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你改这个也是希拉贝尔旋翼头了,贝尔率算过多大吗?

这你又错了,它是纯贝尔,只不过换了个方式而已

看清楚了吗,还是锤子机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这你又错了,它是纯贝尔,只不过换了个方式而已

看清楚了吗,还是锤子机

哦,你上一张图不完整,误会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难道还不理解我的意思?我说的是陀螺效应90进动,贝尔的平衡杆应该呈90才能正确自行修正啊,为什么那些是 ...

好吧,我虚心求教45度平衡锤的设计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哦,你上一张图不完整,误会了。

这个才是完整的希拉贝尔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手上这架平衡锤和桨大约角度是35度,当平衡锤与机身平行时,你会发现桨就是向左前方35度

有时间要多向你请教才是,呵呵!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好吧,我虚心求教45度平衡锤的设计原理。

实在不敢,我没这个资格。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吧,我虚心求教45度平衡锤的设计原理。

本帖问题早在多年前无数人曾经提出过,我之前几乎看完所有回复、搜寻所有网上资料,都没有一个比较有学术性或者具有说服力的答案。
如果你我都是本着求知心理,很应该共同探讨。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实在不敢,我没这个资格。

不是大家探讨求知吗?
我先说说自己对45度平衡锤的粗浅看法好了,平衡锤安置角度方式本身其实和大桨的周期变距进动没啥关系,它只是利用贝尔效应提供和倾斜盘舵机反相的混控力矩而已。说白了,就是你一打舵它就通过混控臂和你较劲,当你不动时它立马把大桨拉回悬停的平衡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大家探讨求知吗?
我先说说自己对45度平衡锤的粗浅看法好了,平衡锤安置角度方式本身其实和大桨的周 ...

  我认为应该先撇开舵、周期螺距、混控这些复杂因素,单单分析为什么45度平衡锤可以完成自稳,为什么要设计成这样,那么下面周期螺距角度就好解释了。  不知你是否飞过90度的贝尔结构,比如用ESKY BEE2将翼片换成锤子然后修改一下十字盘之间的连接?我尝试过
  90度平衡锤的结构,当飞机处于水平飞行状态,遇到任何突然外力导致飞机失衡,此时平衡锤会起作用修正。而当飞机与平衡锤与水平保持一定倾角后(不大于45度),它无法自行恢复水平状态了。45度平衡锤就不然,就算飞机处于45度倾斜,最后也会慢慢的保持水平。这个你可以做个测试,锤子机用手拿着保持与水平倾斜一定角度,加足油门后放手,飞机是先向倾斜的角度飞然后慢慢恢复水平状态了,过程不要任何舵修正。而90度锤就不是这样了
  这个就是人们常说的自动回中,过去他们只是说平衡锤机就会回中,而副翼机不会,我不认为完全是这样,锤换翼、翼换锤的事情我做得多了。平衡锤陀螺效应更大是当然的,但只代表保持运动方向惯量,无法识别水平。
  我认为做成45度平衡锤或控舵是因为提供持续性惯量修正问题,这里由于本人才疏学浅不能运用学术性词语解释,如果表达不错的话应该是陀螺矢量加法。这样说吧,一个旋转中的陀螺如果受到突然而又短暂的外力,它是呈90度进动的,但持续性同方向的给它施力,它的进动就是45度了。这里也有一个比较简单的测试方法,你用90度副翼机,固定放置旋翼转动后持续的打舵,比如向前舵吧,它旋翼升力差先是后高前低然后慢慢提前了45度,如果较软的桨或横轴胶圈,可以明显看到旋翼先是向前倾斜让后逐步提前了45度向左前方倾斜了。

  说到这里应该有个大致了吧,飞机失衡后要恢复水平,是要持续修正的过程,所以用45度平衡锤才能正确修正。也因此,它有持续修正能力,那么要控制持续前进左右方向运动,也必须持续的控舵,那么舵角也需要是45度进动设计了。当然无论45度或90度都还同样有修正角因素,但这里应该不在讨论要点。

  我认为丘比特V3是45度的希拉平衡翼设计,平衡翼加上重锤可以兼顾上述效果。
  不知我这样的分析是否有误,还望多多指教。

网友:
很好的讨论,个人看法是平衡锤与主轴是非刚性连接,而是轴向90度的活动连接,也就是说处于旋转状态的平衡锤不管主轴向什么方向运动,它都在贝尔效应下产生趋于水平状态的趋势。至于为什么不是90度、60度或者30度,而是设计成45度的原因是45度是0到90度的中心点,平衡杆在45度上给出的修正力矩也处于对称的平衡状态,不会在不同方向上得到不同的修正力矩。至于你提出的45度的矢量进动论点,好像物理学上并无此理论。

网友A:
如果存在在持续力矩下,陀螺效应变成45度进动的话,直升机就无法操控了。设想一下,一台六通直升机要做一个向前垂直的连续翻滚,我向前压杆在机头的9点方向给出个持续的力矩,如果进动变化成45度了,那我的动作不是成了旋转45度的滚翻了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如果存在在持续力矩下,陀螺效应变成45度进动的话,直升机就无法操控了。设想一下,一台六通直升机要做一个 ...

我所说持续力矩是陀螺没有得到相应进动的情况下变成45度,直升机翻滚是同步进行了进动,所以没有改变进动的角度。
或者你真的尝试测试观察下,是否有如我所说的情况发生。要不等我上个测试视频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所说持续力矩是陀螺没有得到相应进动的情况下变成45度,直升机翻滚是同步进行了进动,所以没有改变进动 ...

好的。

楼主:
很好的讨论,突然觉得我的知识实在太浅显了,谢谢楼上几位的积极参与!

网友A:
为了更好的讨论,拍了个拆除平衡锤拉杆的演示视频给大家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了更好的讨论,拍了个拆除平衡锤拉杆的演示视频给大家看看。

更多请看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27375&extra=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为了更好的讨论,拍了个拆除平衡锤拉杆的演示视频给大家看看。

不知你看了这个是怎么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知你看了这个是怎么理解?

遇到外力改变姿态时平衡锤的自稳(增稳)工作方式。关于自动回中的原理,个人觉得当舵机回中时,大桨的升力趋于平衡,机身在重力的作用下主轴趋于和地面垂直,平衡杆也趋于恢复和主轴90度的状态并保持。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手上这架平衡锤和桨大约角度是35度,当平衡锤与机身平行时,你会发现桨就是向左前方35度

你如果见过F45 就会推翻自己全部理论
F45除了90度舵机布置 其他和F46布局相同 这又怎么解释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如果见过F45 就会推翻自己全部理论
F45除了90度舵机布置 其他和F46布局相同 这又怎么解释呢?。。。
...

仔细看看再说话,搞明白什么是90度舵机布置再发言

没知识真可怕,体育老师的节奏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不是很理解这几句话,是否可以理解为十字盘控制角度是视符平衡锤和桨夹角角度?[/back ...

我没有丘3 请问原机的45度副翼时 修正取向是‘’回中‘’还是所谓的‘保持指向位置‘’ 另外你改成纯贝尔锤后照片上看不清 好像还是舵机拉日字框(我好像跑题了)他的修正去向又是怎样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我没有丘3 请问原机的45度副翼时 修正取向是‘’回中‘’还是所谓的‘保持指向位置‘’ 另外你改成纯贝尔 ...

丘3手感偏向希拉的副翼机种所谓的‘保持指向位置‘’ ,它设计是取纯希拉和贝尔两者优点,反应比纯希拉迟钝,但自稳好些。
至于我改的那个机,实际上是利用日字框作混控臂,请仔细看与桨夹连接的位置,是处于控舵与平衡中间。同样是45度平衡锤,手感与同类机基本一致,即‘’回中‘的那种。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丘3手感偏向希拉的副翼机种所谓的‘保持指向位置‘’ ,它设计是取纯希拉和贝尔两者优点,反 ...

还是遗憾没有丘3能亲身体会
在没有人为操纵过外力干扰时 丘3的副翼应该等同纯贝尔锤 但如你所说 他却还是倾向‘’保持当前姿态‘’  如此看 锤子角度也不是决定因素  先不想了...

有没有试过把45度锤子机改成90度  不是在希拉机上改 就是用纯锤子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