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塞斯纳首飞问题

楼主(2014-04-29):
今天塞斯纳终于上了天,感觉不错挺好飞的,降落对于我这个新手来说还不错,但遇到一问题,飞机起飞后总是向左倾斜,需要不断的用副翼调整,我仔细检查了副翼的水平是正常的,不知和解

经过调整现在飞机很好飞,今天还带着儿子用教练模式一起飞,感觉不错,就是降落不是很好,前起落架很容易变形,2、3次起降后就需要重新调整,不知可否把前起落架改成固定式

网友A:
从上面的图片来看垂尾好像装歪了,上个视频会更直观些

网友:
只要不是3D机 有一点点倾斜就用微调调正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上面的图片来看垂尾好像装歪了,上个视频会更直观些

没拍视频,如果垂尾歪了可否通过调整副翼角度克服,垂尾固定了没法调整了

网友:
拉力线对吗?垂尾可以用手慢慢掰的,或者方向舵修

网友:
向左倾斜式因为反扭吧,副翼微调一下就行了

网友:
很漂亮的机机

网友:
微调向右调整一下,如果你微调后副翼出现明显不平的情况再做整体的调整

网友:
从正面看,机翼和平尾之间有不对称,如果平尾是水平的话,机翼的安装是左高右低的

网友:
朗宇A系列不是都有***头?

网友B:
你的整套塞斯纳起飞重量多少啊?我的电机和你的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整套塞斯纳起飞重量多少啊?我的电机和你的是一样的

带了三颗大膨胀螺丝配重900克

网友:
左倾拉力线没调好,把电机向左下方(飞机头对着你)调一点,之前我的小赛也是,起飞直接左倾侧翻,现在稳稳的

网友:
乍一看 尾巴好像是有点歪,lz仔细看看,歪了的话就调整下,用泡沫,或者碳杆支上不都是能调整的嘛。第二就是将副翼微调回中,直接调整舵机拉杆吧,调平副翼,电机座应该直接带下拉,我看你也有右拉的,应该不是反扭的问题

网友:
右拉2度,下拉1度

网友:
你看看你的主机翼和后面的平尾是不是不平行,从机头看过去。如果不平就垫点。。其实也可以微调副翼。反正飞的时候能平就ok。泡沫机。有时候炸下子。或者本身形变了
比较难完全合心意哈

网友:
顶!我也有这机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上面的图片来看垂尾好像装歪了,上个视频会更直观些

同意

网友:
我的入门机。。。。

网友:
是不是右拉角不够。

网友:
电机没有右拉角, 反扭让你的飞机 往左边偏, 把电机调出3度的右拉就好了

网友A:
飞机不要加什么配重了,在机翼后缘的翼台垫高3MM左右高度飞机就不会加油抬头了

网友:
内容请问楼主是哪个店买的呀

网友:
尾翼和垂尾顶端到机翼的两个端点要相等,两个翼要平行且与垂尾垂直。机翼两边平衡吗?有没有装正。如果这还不行,那就是飞机本身没做好。

网友C:
这个鸡鸡我们那儿一大把,很好飞,楼主觉得偏就用副翼或者方向微调,以空中能够平飞为准,至于舵面是否有偏差不需要考虑,毕竟组装时多少都有偏差

网友D:
不错的装机水平,调整一下电机拉力线应该就ok!

网友:
应该是电机反扭造成的。你什么拉力线之类的的东西都不用调。直接飞起来调控的微调让飞机平飞就行了。不用去跟拉离线纠结。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错的装机水平,调整一下电机拉力线应该就ok!

谢谢夸奖,已经调整好了,飞了20几架次起降,感觉前起落架太不经抗了,不知能否把前起落架改成固定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机不要加什么配重了,在机翼后缘的翼台垫高3MM左右高度飞机就不会加油抬头了

谢谢指导,改天试试,飞了20几架次起降,感觉前起落架太不经抗了,能否改成固定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鸡鸡我们那儿一大把,很好飞,楼主觉得偏就用副翼或者方向微调,以空中能够平飞为准,至于舵面是否有偏 ...

谢谢指导,已经调整好了,飞了20几架次起降,感觉前起落架太不经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什么手?

美国手

网友:
不需要固定,降落时注意点让主起落架先着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