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可以2个遥控器同时控制飞机吗?

楼主(2014-04-29):
现在因为一个遥控器的飞行距离较近,请问有没一种方式可以让2个遥控器同时控制飞机??

答:以前的72M遥控器可以进行飞行接力,2.4G的遥控器华科尔的DEVO10自定义ID可以实现这个功能

网友:
你可以试试

网友A:
可以的,D10的话固定码设置成一样

网友:
一个遥控距离近?  两个就远了吗。。。

网友:
这个好像不可以吧, 一个接收机无法同时对两个摇控的码吧

网友:
可以 我们用T6EX的时候经常不注意会出现两个控和一个接收机对上的情况 你可以从一个接受范围飞到另一个接受范围 不过交接点就看默契了。。。    一般我们在训练的时候会用教练线 但这两种方式不一样 教练线正规很多

网友B:
断点续传啊  厉害了   以后电池业发展了  可以举办全国魔友多轴传递活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D10的话固定码设置成一样

真的可以吗?你试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断点续传啊  厉害了   以后电池业发展了  可以举办全国魔友多轴传递活动了

有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D10的话固定码设置成一样

请问能详细提供一下遥控器的型号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能详细提供一下遥控器的型号吗?

DEVO10  都有模友用带飞控的固定翼试成功了。遥控器几乎都有固定码功能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能详细提供一下遥控器的型号吗?

任何遥控器都可以,DEVO10 或者DEVO12E,但会互相干扰,两个遥控器,杆位不在同一位置,就互相干扰了 。不推荐这么做,有太多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任何遥控器都可以,DEVO10 或者DEVO12E,但会互相干扰,两个遥控器,杆位不在同一位置,就互相干扰了 。 ...

用其中一个的时候,把另外一个关可以了吗??同一个时候,只有一个遥控器起作用

网友C:
与其用2个控+2个人来增程,还不如1控+1人+1中继来实现。
就是加装一套双向无线转发功率放大器作为中继站,这样既可以扩展遥控距离,还可以将飞行器发回的信号传回遥控者。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其中一个的时候,把另外一个关可以了吗??同一个时候,只有一个遥控器起作用

这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与其用2个控+2个人来增程,还不如1控+1人+1中继来实现。
就是加装一套双向无线转发功率放大器作为中继站, ...

这个是挺好的。我现在的使用环境是飞机飞到另外一个地方不用回来,所以需要另外一个遥控器操控飞机降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