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度】飞控的感度太多了,一时间弄不清楚了。

楼主(2014-04-29):
看大疆naza的感度设置里面,有6种感度,着实把自己搞晕了。

基本感度:俯仰,横滚,航向角,垂直

姿态感度:俯仰,横滚

这些都是什么意思呢?而且俯仰、横滚都一个是基本感度,一个是姿态感度。

网友A:
基本感度可以理解为手放杆时飞行器的自我调节的响应速度,姿态感度可以理解为手打杆时飞行器的响应速度。不知正确否?楼下补充

网友B:
一个是性感、一个是手感,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个是性感、一个是手感,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本感度可以理解为手放杆时飞行器的自我调节的响应速度,姿态感度可以理解为手打杆时飞行器的响应速度。不 ...

航向角,垂直又是撒意思呢

网友A:
水平左右转向和垂直升降额

网友:
还是没看到理想答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基本感度可以理解为手放杆时飞行器的自我调节的响应速度,姿态感度可以理解为手打杆时飞行器的响应速度。不 ...

那感度一般设置多少好呢,我的是f450机架,大疆2212,1038浆,感度是120-120-110-110-110-110,感觉还是不太稳。

楼主:
我是想知道飞越690的感度设置是多少?呵呵。
另外这几个感度设置有啥实际作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