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Vision_1/2次 之 死亡坠落

楼主(2014-04-29):
 莫名的 在300米高空 开始极速坠落
注意 是从 1分50秒左右 开始 ***掉落直至落地....

WHY
~~~?~???~?~~?

楼主:
有一个小小细节 起飞前 启动 发现97%电量 红灯闪烁 低电压一级报警`~!:? 我惊了 ,重启 ... OK 开飞 `~. 直至落地还有70%电力....

自由坠落阶段我没有来得及操作 ,那时一直在失联...

网友A:
看着不像坠落 倒向电压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不像坠落 倒向电压保护

en ...可是 电力足到爆  .. 这么高速的降落?! dji怎么设置的电压保护?? 每秒15米降落速度?

网友B:
下降过程中还是稳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降过程中还是稳住的

腿都摔断了 ~~ 我听到嗖的一声  就坠落到地上了 ,我改装的 炭纤维支架 都劈开

网友C:
楼主您好,“起飞前 启动 发现97%电量 红灯闪烁 低电压一级报警” 不知手机app界面有没有报警提示?
”直至落地还有70%电力“ 是视频结尾飞机落地后仍然显示70%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您好,“起飞前 启动 发现97%电量 红灯闪烁 低电压一级报警” 不知手机app界面有没有报警提示?
...

手机界面也有低电量报警 但是显示97% 我很惊讶,所以重启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您好,“起飞前 启动 发现97%电量 红灯闪烁 低电压一级报警” 不知手机app界面有没有报警提示?
...

降落就是这个视频的结尾处 电量显示其实有76% .

(还有一个是 这个视频是自己停下来的 ,其实当时我没有操作拍摄停止. 我们有这个功能么?之前炸鸡蛋蛋断电时候视频文件都损坏了,损害的视频文件没法修复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降落就是这个视频的结尾处 电量显示其实有76% .

(还有一个是 这个视频是自己停下来的 ,其实当 ...

您好,您可以加此qq联系我:2880330570

网友D:
失电保护不会掉这么快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失电保护不会掉这么快啊。。。。

天晓得!这不是来问问专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您好,您可以加此qq联系我:2880330570

又出现满电报警低电压、截图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又出现满电报警低电压、截图一个。

这个太恐怖了

楼主:
已经基本解决了 ... 很神奇的解决方式...

网友E:
我估计是电源插头接触不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估计是电源插头接触不良吧。

亲、你估计错误、是电池固件问题、2.0你升过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亲、你估计错误、是电池固件问题、2.0你升过嘛?

不好意思,我不玩多轴,我怕花钱。

网友(2014-06-15):
引用 楼主:
又出现满电报警低电压、截图一个。

我的精灵2+也碰到这种情况。大概在80%开始报警、坠落。幸亏不高,换了电池继续飞就没问题。又买了块电池也没问题。那块原配的问题电池已经寄回大疆二十天左右了,还不知道最后如何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亲、你估计错误、是电池固件问题、2.0你升过嘛?

请问电池怎么升级?我也是一样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