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请进,新手请教,精灵悬停漂移怎么办?

楼主(2014-04-29):
精灵悬停时漂移,上下左右都漂,停不住,卫星没问题,有点小风,有三级左右。有时自动上升,有时自动下降。都不敢飞了。

网友:
方法一:打到GPS模式,搜到7颗及以上卫星的条件下,进行指南针校准。
方法二:感度微调,请教售后技术人员。

楼主:
指南针校准了,就是没有调感度

网友A:
搜到卫星后如何进行指南针校准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搜到卫星后如何进行指南针校准呢

说明书上有写啊!还有图呢,多看看说明吧!对飞行有好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明书上有写啊!还有图呢,多看看说明吧!对飞行有好处

好的~~~~~~~~~~

网友:
这地方说一两个字说不明白的!配合图片比较容易懂

网友C:
是飄還是晃~晃就是感度問題站大多數
飄~~~校準問題? GPS訊號是怎樣....幾顆星?  風或其它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飄還是晃~晃就是感度問題站大多數
飄~~~校準問題? GPS訊號是怎樣....幾顆星?  風或其它原因

如果是晃是感度高了还是低了?自己上升和下降也是感度的问题吗?GPS7颗以上,风力3级左右,指南针也校准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是晃是感度高了还是低了?自己上升和下降也是感度的问题吗?GPS7颗以上,风力3级左右,指南针也校准 ...

感度高了!會自激晃動~
低了打舵就會晃!

网友:
首先校准,然后看电机声音,最后换桨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