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精灵1代的问题

楼主(2014-04-29):
请教,精灵1代也与二代一样用官网下载的那个软件检查升级吗?

网友:
精灵1用一的软件,精灵2有二的软件。

网友:
直接从官网下载对应的调参就O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我给它加重了些(图传、OSD、电池)感度调多少好?

可以适当的将感度调高20%,具体按照你飞行手感来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谢请教。精灵二代的UBS线和一代的不通用啊!!

恩,不通用的。  一代的是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