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wc刷海盗规划航点,3dr数传要怎么设置

楼主(2014-04-29):
懂得高手讲解讲解。

网友:
这个离我太遥远了,这辈子估计都到不了这地步,只能帮顶了

网友:
顶上去让大神回答你。我连接线都没弄清楚呢。

楼主:
(一)无线数传:3DR 433HMz,一对,TTL接口。飞行时配合地面站查看状态和调整参数规划。
1、电脑安装3DRRadio数传软件; 2、数传连FTDI模块,USB连电脑。另一个数传用杜邦线插接到飞控板数传端口。打开3DRRadio软件,选COM8,57600,加载设置,波特率为57,本地和远程的设置一致,保存设置,上传到固件。两个数传调换一下,重复操作再设置一下;3、长天线的数传连FTDI模块,USB插电脑USB口;

楼主:
除了波特率一致还有什么要设置,有没有成功的大神回答下

网友(2015-04-06):
我的保存设置时提示set command error,请问是怎么回事

网友:
楼主,mwc2.5的板子刷的2.2的固件,接gps可以飞航点吗

网友:
楼主地面站软件发给我一个呗 872851283@qq.com   3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