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JD385.。。。。

楼主(2014-04-29):
刚买个JD385,双300毫安电。玩两次主板坏了,其他的都没问题。哪位有闲置的出一两个给我?或者我这个谁收去当配件。

网友A:
可以修理,拍个照片上来看哪里烧了

楼主:
低空飞行时小四轴撞了下,但还能飞,后来突然电机不转了(电池有电)指示灯不亮了。拆开后用电源线正极和指示灯正极链接后指示灯亮,控可以对频,推油门电机转,但此时是失控状态,遥控无法控制。后来正极触碰了下指示灯前面那几条金属板,指示灯也没反应了,没有烧的味道。也看不出什么地方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修理,拍个照片上来看哪里烧了

看不出烧的情况,也没烧的味道。

网友A:
现在接电不亮了是吗?电源线那里的三脚元件应该是稳压管,可能是那里坏了,你量一下接电后3个脚之间电压分别是多少,实在修不好就58圆买个新主板

网友B:
不用折腾,买一块新的电路板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接电不亮了是吗?电源线那里的三脚元件应该是稳压管,可能是那里坏了,你量一下接电后3个脚之间电压分 ...

没工具,能买到主板啊?那买个主板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接电不亮了是吗?电源线那里的三脚元件应该是稳压管,可能是那里坏了,你量一下接电后3个脚之间电压分 ...

这遥控器与其他什么四轴遥控通用?可以换个其他四轴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折腾,买一块新的电路板算了。

好的,刚刚看到有卖单机的。86元。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遥控器与其他什么四轴遥控通用?可以换个其他四轴玩玩。

伟力的应该都通用吧,你问卖家就知道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刚刚看到有卖单机的。86元。

單機 86 , 單主板50左右 , 可買單機 , 壞了那台當修理零件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伟力的应该都通用吧,你问卖家就知道

我只知 F180 及 偉力V222 V262 控可玩 JD385 388 F180 V222 V272

网友:
JD385确实耐摔,我都毒害了几个朋友入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只知 F180 及 偉力V222 V262 控可玩 JD385 388 F180 V222 V272

那是不是这几个都通用?V222怎么样?这个好像是带航拍的,若可以通用就买个V222.

网友D:
早期的JD385很耐炸,去年12月份开始的版本不行了,MOS管1米的地方掉下来都能烧,虽然便宜,2毛一个吧,可是不好买,淘宝上都是100个起批的。另外新版的控也不行,距离短了很多,里面的滑动电阻100个起降竟然坏了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早期的JD385很耐炸,去年12月份开始的版本不行了,MOS管1米的地方掉下来都能烧,虽然便宜,2毛一个吧,可是 ...

我是小白对这些电子不太懂

网友E:
引用 楼主:
那是不是这几个都通用?V222怎么样?这个好像是带航拍的,若可以通用就买个V222.

我就是用JD385的控飞伟力222和252的主板,飞行无悬念!只是用这个控飞,222主板上的航拍插针没法利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就是用JD385的控飞伟力222和252的主板,飞行无悬念!只是用这个控飞,222主板上的航拍插针没法利用。

那你航拍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F:
一样的遭遇,改好摄像头后,掉了几次就这样了,一样情况,不过想着当配件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样的遭遇,改好摄像头后,掉了几次就这样了,一样情况,不过想着当配件好了

看来不如以前了

网友:
算了,慢慢的也要升级,没有其的离去,哪有新的归来

网友G:
我2月买的,摔了N次了,前几天从阳台飞出去飞进来5个架次,都没事,第六次摔了,5楼摔下去,电机报销了一个,马上去网上买一个9元,昨天到货,装上去,又可以飞阳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2月买的,摔了N次了,前几天从阳台飞出去飞进来5个架次,都没事,第六次摔了,5楼摔下去,电机报销了一个 ...

我的只是板子坏了,这东西玩了三次,还能出不,谁要?整回去回去当配件呵呵

网友:
都很用心,赞扬!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你航拍是怎么解决的?

用H107C的200W摄像模块,这个是全手动的:起飞前按一下电路上的轻触开关,回来后再按一下。

网友(2014-07-12):
引用 网友D:
早期的JD385很耐炸,去年12月份开始的版本不行了,MOS管1米的地方掉下来都能烧,虽然便宜,2毛一个吧,可是 ...

請问jd385 的mos管在那裏買到?
某淘宝上找不到2310mos!

网友H:
拍个照片上来看哪里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拍个照片上来看哪里烧了

上了照片,根本看不出烧的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