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KST215MG舵机抖舵的问题?。。。。。

楼主(2014-04-29):
本人是黑色款的KST215MG舵机   在中午接电的时候  忘了取桨托  导致3舵机可能卡了有3秒钟左右  然后下午去试飞的时候  飞机在空中就会上下抽搐   回家把大桨取了检查  发现给油的时候舵机会抖舵  三个舵机都抖   但是打开熄火开关后推油门  舵机就不会抖舵       而且舵机本身没有扫齿  也很顺滑   看起来一切正常   飞机本身主轴没有窜动  震动也不大  大约在800左右  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呢?

楼主:
自己顶一下  求高手帮助

楼主:
自己顶  求老鸟帮助

楼主:
来人帮一下忙啊

网友A:
3个备用舵机必须在手边~

楼主:
引用 网友A:
3个备用舵机必须在手边~

网友B:
一般堵住舵机,不烧即坏,最好换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堵住舵机,不烧即坏,最好换舵机

才三秒钟,就坏了?

网友C:
上电熄火打开推油门,用手给舵机压力看抖不抖,要抖估计舵机废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上电熄火打开推油门,用手给舵机压力看抖不抖,要抖估计舵机废了

试试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电熄火打开推油门,用手给舵机压力看抖不抖,要抖估计舵机废了

嗯  我试试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电熄火打开推油门,用手给舵机压力看抖不抖,要抖估计舵机废了

你好  我刚才试了一下 打开熄火开关推油门  用手给舵机压力的话  舵机不会抖  但是电机装在机身上推油门的时候 就算我把舵机取下来了 不给舵机压力  舵机也会抖  而昨天我把电机取下来  放在旁边空转  舵机就算是施加压力也不会抖    我怀疑是震动引起的  有可能是K8的问题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好  我刚才试了一下 打开熄火开关推油门  用手给舵机压力的话  舵机不会抖  但是电机装在机身上推油门 ...

那就应该是了在加层双面胶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就应该是了在加层双面胶试试吧

没用的  应该是陀螺仪里面什么东西烧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