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后期虎素组完成来一张和我的虎王对比照

楼主(2014-04-29):
最近一直在住俾斯麦快完工了。完了以后再上虎的颜色。到时候再发点亮图!

网友:
很不错,期待上漆,我也定了后期虎,还没到货

网友:
这是哪里出的后期虎?

网友:
相比之下,还是虎王好看

网友:
建议挡泥板去掉,后期虎有个大毛病就是jj会颤抖,车还是不错,波箱减速比很大,配强磁电机,履带是整车最满意的部分

楼主:
感谢建议哈。

网友A:
漂亮!!是大硕那定的吧!我的三号也快到了!期盼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漂亮!!是大硕那定的吧!我的三号也快到了!期盼啊!

不是。我是在虎坦那里买的大硕的太慢了!

网友B:
这比田宫靠谱啊,轮子,履带,扭杆,炮塔,炮管都不错

估计也就电路,声组,波箱没田宫好

网友C:
请问楼主是怎么固定负重轮和诱导轮的,我的是前期虎的英国底盘+履带+驱动+诱导+负重轮。英国底盘安装负重轮和诱导轮全靠那个内六角的机密螺钉锁紧,问题是无论用什么方法都不可能锁紧啊,跑10分钟就开始掉负重轮了,心烦啊,,,,,,我在安装轴的的相应位置用冲床打了固定孔,仍然是无济于事啊,另外就是,诱导轮的合体连个螺丝都不安,诱导轮承受的力量那么大,一会就分离、掉链了。。。英国站的坦克,想说爱你真的不容易啊。。。请各位车主帮忙出出主意,到底该咋办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楼主是怎么固定负重轮和诱导轮的,我的是前期虎的英国底盘+履带+驱动+诱导+负重轮。英国底盘安装负重轮 ...

我应该是用的螺丝胶固定的。目前来说跑起没有任何问题。还没有拿出去跑过刚装完。如果有你说的问题我到时候发帖请教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比田宫靠谱啊,轮子,履带,扭杆,炮塔,炮管都不错

估计也就电路,声组,波箱没田宫好

波箱没田宫的好,细节差远了,重量很大的,个人感觉和田宫的比还是差很多滴,这车扭杆连接件都是锌合金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应该是用的螺丝胶固定的。目前来说跑起没有任何问题。还没有拿出去跑过刚装完。如果有你说的问题我到时 ...

真想用哥两好302胶粘,不知道能不能粘牢,我真的是对掉轮子恐惧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请问楼主是怎么固定负重轮和诱导轮的,我的是前期虎的英国底盘+履带+驱动+诱导+负重轮。英国底盘安装负重轮 ...

这车的诱导轮会有那么大的问题吗?我用到现在还没一次吊链呢,随便操,是不是可以调节一下履带张紧度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车的诱导轮会有那么大的问题吗?我用到现在还没一次吊链呢,随便操,是不是可以调节一下履带张紧度就 ...

诱导轮没有合盖螺丝啊,就是靠手摁上。。。

网友C:
刚拍了3M金属胶,55块一小瓶,希望管用吧。。。再掉轮子我要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刚拍了3M金属胶,55块一小瓶,希望管用吧。。。再掉轮子我要疯了

有螺丝胶试试啊,应该是好使的,我怎么不掉轮子呢,我用的方法是在几米螺丝口里面上汽车用的全合成机油,很润滑,也木有掉路子,而且从来不掉履带

网友E:
我的英国后期虎是AB的干活,掉是不掉了,就是完全无法拆,另,扭杆座已经坏了一个了,确实不是太耐草。履带很有型。由于自重太大,用恒龙钢波是基本不行的,一是动力不够,二是强度不够。

网友:
我是看出来了,搞个模型玩要想省心还是田宫,以后要是上还是老田的,我的恒龙全部都出掉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我的英国后期虎是AB的干活,掉是不掉了,就是完全无法拆,另,扭杆座已经坏了一个了,确实不是太耐草。履带 ...

看来只有粘了。。。。。这次我把波箱换成飞燕双流96减速比的,希望能有良好的表现。。。另外再请教一下,你的诱导轮怎么合盖的,也是AB粘?

网友:
不错,制作精良

网友F:
楼主你的虎王是恒龙的吧。底盘前面的两个螺丝孔你用补土填满了???我还正计划把那两个螺丝眼弄没呢。然后车面和底盘前面用铰链连接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你的虎王是恒龙的吧。底盘前面的两个螺丝孔你用补土填满了???我还正计划把那两个螺丝眼弄没呢。然后 ...

是田宫的哈。我晕。换了金属履带!

网友G:
速度涂装啊,素颜不好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速度涂装啊,素颜不好看啊

这几天没有时间啊。到时候发帖!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来只有粘了。。。。。这次我把波箱换成飞燕双流96减速比的,希望能有良好的表现。。。另外再请教一下, ...

所有轮子我都AB,包括路轮。也不知道飞燕56速能带动英国虎不。我现在只有一个56速的飞燕豹2波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