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侠分析坠机原因

楼主(2014-04-29):
(无正文)

网友A:
这么突然??是不是撞到线了?

网友B:
这个毫无征兆啊怎么判断

网友C:
看视频,觉得是一个电机突然失去动力,检查电机电调的线路,看是不是哪里连接不可靠。

网友D:
感觉像 右侧 顺时针转的那只电机停转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感觉像 右侧 顺时针转的那只电机停转
怎么感觉象左侧顺转马达突然停了,翻机最初机头先向右转,然后机身从右向左翻的。。。。

网友F:
跟小轿车有仇~~想炸他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模友的指点,谢谢错爱兄弟,欢迎来我这里玩!回来反复检查未发现问题,又飞了几次也没出现此问题,很担心!那天飞的时候推杆推到了最大,从来没有这么大的舵量,是不是与这有关。

网友G:
遇台风啦吧,哈哈!开玩笑,飞行之前仔细检查!

网友H:
太突然了

网友I:
是不是有一个电机的桨没有拧紧?然后推大油门就失去动力,然后又突然紧了,后面你再试就正常,我是这么理解的

网友J:
感觉什么东西挂住了 不过那个高度没东西吧?

楼主:
终于找到问题了,各位分析的都对;是左侧逆时针转的电机(M3)引出线动一动就有短路的问题,短路时电机转速慢了,电线发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