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议:精灵2电池飞行注意观察电压,而不是百分比,否则死的很难看

楼主(2014-04-29):
今天飞了四个起落,一块电池,电量显示30%时,电压己是10.5V,另一块电池同样30%电量,电压却有11.8V,你说差距多大!
你还敢只注意百分比吗?

当然你会说把电放完再充百分比显示才准确,前久暴的执行此规则20次充电循环死的很惨,也敢吗?

楼主:
以前没注意,今天才注意到,有的电池到30%还很耐用,有的到30%立马开始掉高了

网友:
那個只是參考用途,還是邊飛邊注意電壓比較靠普...
電池是會老化的,以電壓換算容量確實誤差會大些

网友A:
楼主您好,您的两块电池使用过的时长和充放电次数是否一样?麻烦您连接调參软件,截图贴出这2块电池的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您好,您的两块电池使用过的时长和充放电次数是否一样?麻烦您连接调參软件,截图贴出这2块电池的信息 ...

不一样,差别大概10几个起落,四块电池,我下次注意把电量误差大的挑出来,或者四块全截图上来

网友B:
求指点,多少电压以上是安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求指点,多少电压以上是安全的?

11V时必须降落,此时大概还有2分钟航行时间,低到10.5v,随时准备迎接摔机

网友C:
飛行中的電池電壓跟沒在飛行中電池的電壓是不一樣的.
所以我認為看%還是能接受的
因為%不會因為飛機是不是在飛行中的電壓作為基礎來計算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飛行中的電池電壓跟沒在飛行中電池的電壓是不一樣的.
所以我認為看%還是能接受的
因為%不會因為飛機是 ...

哪为何电池要做彻底放电循环才能百分比显示正确呢?

网友:
没有注意,有时间我也观察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飛行中的電池電壓跟沒在飛行中電池的電壓是不一樣的.
所以我認為看%還是能接受的
因為%不會因為飛機是 ...

错,本来就是飞一趟一块电池的,你这话说的一块电池充满电就要照着两三次用的节奏?电压比电量更可信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为何电池要做彻底放电循环才能百分比显示正确呢?

這個我認為不是電池的問題,
應該是智能電池晶片的問題
就好像遙控器要調各通道的最遠行程一樣
必須要到達最低最高, 他才能顯示正常

以上只是我個人見解

网友:
电池的剩余电量%是只是估计值,不可能是精确值。到底还能放多少电量要看你怎么使用:如果轻柔动作能放出的电量会多一些;如果暴力飞行,很快就没电了。总之蓄电池的充放电是电化学过程,不是蓄水池那样的物理过程。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错,本来就是飞一趟一块电池的,你这话说的一块电池充满电就要照着两三次用的节奏?电压比电量更可信

電壓可信, 但不是在飛在狀態時,
比方說精靈2電池 走3S的 就是說不能低於11.1v
可是當飛行中的精靈可能在30~40%已經跌穿11v了
休息那電池一下可能其實還有11.4v以上
所以你怎麼取決那電壓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電壓可信, 但不是在飛在狀態時,
比方說精靈2電池 走3S的 就是說不能低於11.1v
可是當飛行中的精靈可能 ...

同意你的说法,短时间的高强度飞行会让电压骤降,这一点上需要重点注意。问题说实话还是出在短时间高强度使用上

网友:
精灵是个玩具!本来就是按百分比的设置给新手看得懂些!当然是电压显示更为可靠和精准些了!

网友:
据说是10.6V就自动降落了!

网友E:
请问楼主,电压在哪儿看?是手机上吗?但手机上只能看到电池的百分比,没有电压显示啊,求指教,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楼主,电压在哪儿看?是手机上吗?但手机上只能看到电池的百分比,没有电压显示啊,求指教,谢谢。

iosd十图传,V系手机显示不清楚,DJI该给手机加电压显示

网友:
至得观注!

网友F(2014-11-13):
11V?就不行了,我的一上去就差不多11.3左右了,不能玩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11V?就不行了,我的一上去就差不多11.3左右了,不能玩啊?

看电压也不管用,电池鼓电芯受损后内阻大电压高也放不出电,必须确切测试每块电池的情况,我的最坏的飞2分钟就下降了

网友:
如果看电压应该是看负载电压,而不是空载电压。带载后电池内阻产生压降。电池的内阻是变数,随着电池电量的消耗内阻会增加。所以做暴力飞行时,比如高速上升,因电流加大负载电压会降得较低。比如飞精灵1时会发现,猛然***提升高度时指示灯会瞬间闪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