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新手制作GUPPY问题

楼主(2014-04-29):
最近想弄补GUPPY来玩玩  可是不知道该怎么配电机电池舵机这些电子配置  不知各位大神有没有什么好配置方案 我是新手哦  谢谢啦

网友A:
电机2212kv1250左右,电调30或者40A,舵机,机舱内两个9g的,副翼两个4g微型舵机,折叠桨9寸,桨罩38mm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2212kv1250左右,电调30或者40A,舵机,机舱内两个9g的,副翼两个4g微型舵机,折叠桨9寸,桨罩38mm即可 ...

那个电池呢

网友B:
GUPPY应该就是轻木的孔雀鱼吧!这飞机可是好东西,别暴力飞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GUPPY应该就是轻木的孔雀鱼吧!这飞机可是好东西,别暴力飞啊!

新手  不会的

网友:
我用的是3s1000的,重心自己调整一下就好

网友C:
说一下我的配置:银燕BL2215,KV950,中特威30A电调,9X5浩业折叠机和桨罩,富力3S1000电池,银燕12G金属齿轮舵机两个,银燕4G舵机两个,起飞重量550G,最大拉力720G。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一下我的配置:银燕BL2215,KV950,中特威30A电调,9X5浩业折叠机和桨罩,富力3S1000电池,银燕12G金属齿 ...

O(∩_∩)O谢谢 不过有问一句 当时你预算是多少

网友:
没细算也要600多吧

网友:
晕死,我的冲浪者也要600多,,,,

网友(2014-06-13):
2208  2212  都行,9克俩,4克俩。以我性格一般上2216!!!彪悍!!!!!!

网友:
孔雀鱼是套才,需要动手做的,没基础的爱好者有一定的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