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NAZA校准】为什么一直不能高级校准

楼主(2014-04-29):
一执行高级校准就会出现“当前主控温度过高,为了达到较好的校准效果,请断开主控电源,冷却5分钟后重新校准”,但问题是刚通电,主控温度一点都不高。

断掉电源5分钟重新校准,还是报上面的提示。

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A:
我的也是这样提示,但还可以继续执行校准过程。

网友:
楼上说的对~

网友:
换块电池通电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是这样提示,但还可以继续执行校准过程。

你是怎么知道进行校准的?
提示的意思是可以进行校准,但是有可能会不太准确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怎么知道进行校准的?
提示的意思是可以进行校准,但是有可能会不太准确啊。

虽然有高温提示,但进度条一样进行,校准完毕会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