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来听听气流声

楼主(2014-04-29):
帮朋友发个帖,XRP70/14叶的涵道,花牌6S1500mah,简单KT机,爽飞!
?sharefrom=iphone

网友A:
最后降落把石头都踢走了,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后降落把石头都踢走了,厉害

看的还真仔细

网友B:
楼主声音好像田亮。

网友C:
这速度肯定破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声音好像田亮。

飞飞机的不是我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速度肯定破百

上次用900g推力的电机的时候都有119KM/h了,这次应该能破150

网友:
。。。。。感觉150差不多了

网友D:
从起飞到降落一共2分17秒,1500的电池扛得那么久?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从起飞到降落一共2分17秒,1500的电池扛得那么久?

2分钟只是录视频而已,事实上全油门可以飞5分钟左右,推力1100g

网友E:
請問配什麼電機, 最大電流是多少, 謝謝

网友F:
牛B,6S 1500的电池70涵道能全油5分钟,如果全部放完电量算的话,电流不过18A,神涵道!

楼主:
引用 网友E:
請問配什麼電機, 最大電流是多少, 謝謝

9N6P的2849外转子,绕10砸,带14叶涵道6S情况下30A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F:
牛B,6S 1500的电池70涵道能全油5分钟,如果全部放完电量算的话,电流不过18A,神涵道!

不是指地面上的全油门,在天上飞的话因为有拐弯什么的,所以平均油门应该在80%左右,6S全油门30A左右,如果要全油门20A左右的话推力只有930g(3000mah电池地面测试)。用全油门20A的电机的话我曾经用6S3000mah的电飞1.6KG的A10温柔飞14分钟

网友G(2015-01-10):
20A 6S 大概是440瓦的功率,930g的推力,2克多一点每瓦效率对于涵道来讲还是不错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G:
20A 6S 大概是440瓦的功率,930g的推力,2克多一点每瓦效率对于涵道来讲还是不错的

我是飞手。这个涵道我用6s1500的电池,飞过7分40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