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与伺服混用的问题

楼主(2014-04-29):
xyz都是750w的伺服,
ac轴用的60的步进,带谐波减速。

用同一个控制器控制,不知道会不会有什么问题。有人这样搭配不,请指点指点。

先谢谢了

网友A:
木有问题呀,步进用脉冲接口的控制器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木有问题呀,步进用脉冲接口的控制器就好了。

我用的是步进接口板,驱动伺服和步进,这样会不会有问题。会不会有两边分辨率不同,或者其他情况会造成加工效果不好的问题

网友B:
加减速要调整的合适走圆就不会有太大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减速要调整的合适走圆就不会有太大问题

加减速不要太快,是这意思吗

楼主:
从分辨率来说 ,
伺服应该是360度/2500线(码盘线数)=0.144度
步进电机,驱动器经过细分,最高的,可以到25600。360/25600=0.014度

步进的分辨率比伺服的还搞10倍??是这样算的吗。实际中是不是这个节奏

网友:
引用 楼主:
从分辨率来说 ,
伺服应该是360度/2500线(码盘线数)=0.144度
步进电机,驱动器经过细分,最高的,可以 ...

步进那个高的细分就没太有什么意义,一般2500线的伺服4倍频,一周是10000脉冲当量,就是360/10000每步,步进200步一周,精度5%不累加,细分只是让电机转的更平稳一些,另外细分也是为了走一个单位获得整步,比如5mm丝杠,用4细分,一周800脉冲,每800/5=160脉冲走1mm,可是我们要想走出0.01mm,显然4细分就不适用,160*0.01=1.6脉冲,不是整数,若选用5细分的话,每周1000脉冲,每1000/5=200脉冲走1mm,每2脉冲走0.01mm。
伺服只需要改变电子齿轮就可以很容易做到1脉冲0.01或者0.001,步进这方面就要差一些,但是步进也有步进的优势

网友:
相同的问题,请高手解答,我的系统有伺服,有步进,还有直流无刷,不知道从控制角度来讲有没有问题?

网友:
但是伺服好贵的样子

网友:
机器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