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G 5.8G图传300m以内哪个效果最好

楼主(2014-04-29):
我用柏通1.2G,挂狗FPV,效果一般啊,那种图传效果最好,求推荐

网友:
5.8

网友:
近距离肯定5.8~~~~~~~~~~

网友A:
300米这么近应该看不出来区别吧,1.2的也很稳定,用平板实测近距离接收角度远远大于标称值。
用过3款摄像头,回传的图像区别较大。

网友B:
300M的话就用5.8的200MW的就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300米这么近应该看不出来区别吧,1.2的也很稳定,用平板实测近距离接收角度远远大于标称值。
用过3款摄像 ...

也就是说这么近的距离取决于摄像头成像画质呗,挂狗试试

网友:
摄像头效果最好的还是鹰眼的视频输出,色彩艳丽

网友:
300米两款应该差距不大

网友:
5.8的图像效果肯定要好的

网友:
那要看你飞哪种机型,直机和多轴5.8G最好,(柏通,创兴科)固定翼1.2G最好,(罗美,柏通)要根据自己需要飞行的距离选择发射功率。

网友:
引用 网友B:
300M的话就用5.8的200MW的就够了。

看无线环境,环境差的地方200mw 100米都出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