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下你们的V8都有多大振动,

楼主(2014-04-29):
我在手机VBAR调参里查看状态栏里显示,最大振动值是170,请问大不大,你们的都是多少,

之前看的是错的,是没有飞之前的振动是170。。

现面载了两张图,一个是旋停后下来的振动,

一个是开3D,就上下推油门试了下的振动,

         不知道是不是正常....

网友A:
你要飞起来看,如果真的是170,我服你

网友B:
内容我的约1000左右,你的170只能给跪了

网友C:
我K8  亚拓500飞机 飞完下来震动值在1700-2300不等 看你飞的爆不爆

网友D:
看峰值不準,機子上電後抓起來用力搖一搖隨便也可以破千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峰值不準,機子上電後抓起來用力搖一搖隨便也可以破千

那应该怎么看…我看分析振动峰值最大350,实况状态那最大170.

网友E:
调了两周震动,450轴机目前悬停下实时震动370左右,170我真给跪了。。。

网友F:
使用7075空机 震动不带桨小于100,哈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调了两周震动,450轴机目前悬停下实时震动370左右,170我真给跪了。。。

看来是我没测对咯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是我没测对咯

也不一定吧,我感觉我的机在地面低速的时候还是有微震,达不到阳台侠的程度啊,555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飞起来看,如果真的是170,我服你

不好意思,之前是错的,,今天测了下,旋停是600多,3D是900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内容我的约1000左右,你的170只能给跪了

不好意思,之前是错的,,今天测了下,旋停是600多,3D是900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K8  亚拓500飞机 飞完下来震动值在1700-2300不等 看你飞的爆不爆

不好意思,之前是错的,,今天测了下,旋停是600多,3D是900多,,

用的SAB570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峰值不準,機子上電後抓起來用力搖一搖隨便也可以破千

不好意思,之前是错的,,今天测了下,旋停是600多,3D是900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调了两周震动,450轴机目前悬停下实时震动370左右,170我真给跪了。。。

不好意思,之前是错的,,今天测了下,旋停是600多,3D是900多,,

网友:
震動值主要是分析目前的震動來源,在地面測試時可以把大槳拆掉,把 L 臂上的拉桿拉脫
試著推油門讓機子在地面試轉,觀察表內的震動 Hz

上圖是 VB 的震動測試,震動值與 Hz 在這裡看
高的 Hz 值通常是由高轉速的零件造成的,通常主旋翼跟主軸的震動都在 25~3500hz 這段裡面
尾旋翼震動或尾驅軸大約是 8000~13000 很容易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