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货——轻木双翼机Pitts12 15E

楼主(2014-04-29):
去年这个时候我趁地平线中国打折买了一架小电动航模。说是打折,其实价格也不低了,但考虑到此前地平线的产品品质不错,果断入手。
买了以后装机过程是断断续续的,一度挺后悔和懊恼的。这款产品其实是地平线2007年底为了赶圣诞节而匆忙上线的,设计中过于强调减重,局部设计非常不合理。好在我习惯了查阅RCGROUP上的相关帖子,及时知道了翼根的应力集中问题,也仿效了国外模友的解决方法。此外,可能是国内代工厂当时匆忙赶制的原因,有不少孔位和结合面的误差也明显劣于地平线新近产品的标准。总之,这一架是我入手的近20个地平线产品中最差的,但实事求是的说,品质仍然高于很多国内的便宜货。
最后的飞行是非常愉快的享受,我只是更换了原来图省钱而采用的电机,现在配置的电装(双天3548/740KV+40A好盈+13*6木桨+4S2200mah富力电池+17克模拟舵机)在数十次起落后显见的可靠和够用。正如RCGROUP上的模友所说,一旦试飞成功之后,装机的不爽很快就被忘却了。
上图。

到货照

到货照

原包装

原包装

开箱

开箱

尾翼

尾翼

翼间铝架在包装里的保护挺到位的

翼间铝架在包装里的保护挺到位的

防火墙

防火墙

起落架固定处

起落架固定处

电池架

电池架

“灯笼”机身

“灯笼”机身

电装前的装配

电装前的装配

尾轮特写

尾轮特写

初装的3542电机,被证明不够用

初装的3542电机,被证明不够用

上下副翼的联动杆

上下副翼的联动杆

楼主:
再上图。

整流罩和塑料假引擎前盖

整流罩和塑料假引擎前盖

模友送的软钢丝,合股不锈钢的,非常灵

模友送的软钢丝,合股不锈钢的,非常灵

用软钢丝绕的小圈是20多年前飞线操纵的手法

用软钢丝绕的小圈是20多年前飞线操纵的手法

张线端部的处理,用的是渔具里的弹簧钩子

张线端部的处理,用的是渔具里的弹簧钩子

张线在机身处起落架空隙的固定,两边的同一根软钢丝穿过,有尼龙柱被穿过减小压强

张线在机身处起落架空隙的固定,两边的同一根软钢丝穿过,有尼龙柱被穿过减小压强

张线在机翼处的固定

张线在机翼处的固定

张线在机身处的固定

张线在机身处的固定

翼间张线

翼间张线

张线不仅有效的解决了机翼刚性问题,而且很美观

张线不仅有效的解决了机翼刚性问题,而且很美观

前侧照

前侧照

个人喜欢这个视角

个人喜欢这个视角

用3542的电机配错桨,空中过热停车

用3542的电机配错桨,空中过热停车

电机磁钢条过热松脱

电机磁钢条过热松脱

换3548电机后的首飞

换3548电机后的首飞

网友:
漂亮···细节做得很到位啊····

楼主:
再添加一些小改的细节,对比50级CUB和60级的野兽!

和2.13米翼展的50级CUB对比

和2.13米翼展的50级CUB对比

很热衷于PITTS的外形,同厂60级的野兽其实也是PITTS,显见的比15级的帅气多了

很热衷于PITTS的外形,同厂60级的野兽其实也是PITTS,显见的比15级的帅气多了

机身处对应处添加的磁铁

机身处对应处添加的磁铁

机身电池仓盖上的改造,加装磁铁后不易飞行中脱落,现在在塑料卡扣中填塞了硬海绵,效果更好

机身电池仓盖上的改造,加装磁铁后不易飞行中脱落,现在在塑料卡扣中填塞了硬海绵,效果更好

楼主:
附上最近的两张改造的照片。
总结:
这款模型是固定翼3D之父QQ设计的,至少广告语中是这样。我感觉当时QQ刚刚加盟地平线,很可能并不是他完全设计的。
1. 设计中因为翼型非常薄(提高了速度,抗风性非常好,而双翼机翼载荷小,翼型薄对升力并没啥影响),翼根处完全没有加强,如果不去掉蒙皮,也不看RCGROUP的帖子,买家根本不会考虑复杂的翼间张线。但事实上,很多早期的买家都经历了惨痛的空中解体悲剧。张线并不是说明书中所说可有可无的,而是必须的。
2. 早期设计中按说明书的意见所采用的电机和桨不靠谱,动力完全不够3D用,勉强算运动型。如采用现行的电装,我在使用后感觉如果换装数码舵机,效果会明显改进。
3. PITTS双翼机无论尺寸大小,着陆都很方便,稍带动力几乎可以脱控降落。本款的起落架设计很给力,但是机身在起落架的后上方设计过于薄弱,在装机时如果就用AB胶加固,可以省却一些大风天粗暴着陆后的烦恼。
4. 总体而言,这架航模精美好飞。如果用13X5的木桨,在高人手中应该可以做全套3D动作。可能有些动作的操控便捷性不够理想,但话说回来,我对这架6-7年前出品的像真3D机已经相当满意了。

在几次较粗暴的着陆后对张线在起落架里的布局改造,在尼龙柱附近用薄塑料片垫着,进一步减小了着陆冲击对张 ...

在几次较粗暴的着陆后对张线在起落架里的布局改造,在尼龙柱附近用薄塑料片垫着,进一步减小了着陆冲击对张 ...

起落架固定处后上方的机身有应力集中区,用环氧加固

起落架固定处后上方的机身有应力集中区,用环氧加固

网友A:
这架飞机叫15E?15E级别的动力应该是2830-2834这个级别的电机……  用3548才能飞起来的话,该算40E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架飞机叫15E?15E级别的动力应该是2830-2834这个级别的电机……  用3548才能飞起来的话,该算40E了……

2830或者2834是指电机定子的尺寸吗?双天电机的标定用的是外壳的尺寸。双天3548电机按地平线的标准归于25级别,3542归于15级别。
这款2007年底的设计说明书里是这么说的:运动型采用25级别电动和3S锂电,3D型采用15级别电动和4S锂电。
我最早图省事省钱,用了一款地平线非零卖的BL15电机,950kv,上了4S锂电和11x8的桨。动力是足够的,但电机在首飞时过热卡死了,好在飞机滑翔性能不错,迫降成功。现在用的电装非常合适,不用配重就可获得合理重心(忘记说明,这款机型在装配时要尤其注意上翼的迎角,预留的固定孔位很大,需要找到合理的位置),50%的线性油门附近就可以吊机了,飞机可快可慢,侧飞和倒飞时尾翼的补舵量都不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2830或者2834是指电机定子的尺寸吗?双天电机的标定用的是外壳的尺寸。双天3548电机按地平线的标准归于25 ...

我说的尺寸都是按照双天的标准,外壳尺寸,呵呵。现在普遍的标准是15E指翼展接近1米,重量600~700克之间的3D机,配套动力多用双天2834级别的电机。而30E指翼展1米2左右,重量在1000~1200克的3D机,配套动力常用双天3542或者3548级别的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说的尺寸都是按照双天的标准,外壳尺寸,呵呵。现在普遍的标准是15E指翼展接近1米,重量600~700克之间 ...

那我OUT了。我引用的是地平线的动力系统的标称分级,还引用错了。刚刚仔细查了下,地平线(Horizonhobby)无刷动力的BL15对应3548,BL10对应3542。总之,这架PITTS翼展1015mm,长990mm,翼面积35.8平方分米,含电池起飞重量1.4KG。

网友:
双翼机是漂亮~

网友:
漂亮,从来没飞过双翼的

网友:
2.13米翼展的50级CUB
请问哪里购买啊?叫什么

楼主(2014-10-10):
一次倒飞螺旋解出的慢了,伤愈复出后,这架PITTS12照样挺好飞的。

齐刷刷的断头

齐刷刷的断头

左下机翼粉碎性骨折

左下机翼粉碎性骨折

这翼肋的连接,做工真粗糙

这翼肋的连接,做工真粗糙

继续骨科手术,补了不少502和AB胶

继续骨科手术,补了不少502和AB胶

雪茄的铝管做U型加强片不错,颜色很配

雪茄的铝管做U型加强片不错,颜色很配

翼间连扳的修复

翼间连扳的修复

伤愈复出

伤愈复出

网友:
好机,好手艺好技术

楼主:
补上两张机翼修复后的照片。

网友:
厉害呀,佩服中

网友:
好漂亮的飞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