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CAM难道没有技术吗/

楼主(2014-04-29):
之前遇到的问题空中不停地横滚,把相机设为手动解决了,但还是有点问题,1  云台起飞前都不水平,起飞后还是老样子,打副翼后,歪的更厉害,把1和4通道的线把了,起飞前还是不水平,空中打副翼还是有点歪,2云台通电有的时候它自激,不停地颤抖,在空中也有好几次,,希望能解决这两个问题。谢谢了,
第一次买X-CAM的产品,遇到问题在QQ群里和帖子里都没有回复,心凉啊,,,

网友:
无刷云台重心问题。 是不是镜头没有选对~!  我的就没有问题。 云台不通电的时候看看重心是否正确。 如果不上电,云台扶正后,自己会歪。那就是“重心”的问题了。 无刷云台要把重心调好才能发挥它的作用。如果你用的是5N系列的机器。 原厂电池和山寨电池对应的云台重心点就不一样。自己试试吧~! 希望对你有用。 调试过很多无刷云台。第一步必须找好重心点。否则继续下面的工作是没有意义的。

楼主:
不通电,重心很稳的,动下相机后一动不动的停在那,通电后不水平,这个怎么解决呢,谢谢各位

网友:
如果你使用的16饼干头的话如果云台哟与自激现象可以使用一个简单的方法解决就是在重心位置增加配重,可以有效地抑制电机自激

楼主:
谢谢,自激解决了,起飞后不水平这个怎么弄,

网友A:
你可以使用调参软件进行纠正

楼主:
谢谢,这软件能调整俯仰的精细程度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使用调参软件进行纠正

请教,哪里可以下到调参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哪里可以下到调参软件?

http://www.x-camtech.com/c_html_info/xiazaizhuanqu-8.html
在官网下载区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