担心是多余的 很轻松挂上了QX10

楼主(2014-04-29):
被QX系列毒了一个多星期,终于下手买进了,也为考虑买10还是100考虑了2个晚上,最终以满足实际需要就行为原则 买便宜些的10。昨天买 今天到货 真心漂亮的机!不亏是SONY出品。 也一直有所担心买回来后狗无刷云台需要改装,担心又要有精力和时间去折腾了,晚上回家一挂机测试 真的太原配了  电机转动灵活 大晚上的就不飞了,挂是没问题的  重量只比狗重了30G 俯仰和横滚都很轻松。

      接下来就要烦中继WIFI的事了~!当然这个也很多前辈早开贴解决了也有很多方案 让小伙伴们能很多选择! 我主要烦的是2.4G控制器怕和相机WIFI湖xiang干扰的事  因为现在论坛很多用QX系列的我看都是精灵2的朋友们,听说精灵2是5.8G的遥控 所以互相不干扰! 没事 航模和摄影就是在不断折腾自己! 哈哈

网友:
精灵2貌似也是2.4G,p2v和v+是5.8g

网友A:
如果共轴再装一个CCD摄像头呢?虽然画质损失点,但是排除干扰和延时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共轴再装一个CCD摄像头呢?虽然画质损失点,但是排除干扰和延时问题了

??! 是什么意思呢?  是轴上装多只摄像头通过图传取景用么?  但是怎么控制相机拍照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 是什么意思呢?  是轴上装多只摄像头通过图传取景用么?  但是怎么控制相机拍照呢?

和QX10并排装一个小摄像头通过图传取景或者直接把小摄像头粘在QX10上(最好是镜头角度一样的)。摄像没问题,拍照的话QX10带延时摄影功能吗?带的话就方便了。
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有些SONY带wifi功能的相机,相机***晃动的时候,wifi传输的图像有点卡(近距离也会这样)。在天上这样恐怕影响飞行安全吧、

楼主:
就是不带循环延时拍摄  要带就好了  跟狗一样设定5秒循环拍摄  红外线的例如5R等就出有延时拍拖器 通过拍拖器设置时间循环发出红外型号给相机   如果WIFI也有就样小东西就好了   当然也可以拆相机改装出一个遥控拍照通道接控的接收机一个闲置通道 用地面遥控一个3通道来遥控对焦和拍照

网友:
一直担心wifi干扰控,楼主测试一下,注意安全

楼主:

确实  玩静态拍摄照片的利器

网友B:
我的控放在我的笔记本旁边,笔记本就收不到wifi信号了。SO……你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控放在我的笔记本旁边,笔记本就收不到wifi信号了。SO……你懂的。

是么? 有这回事? 2.4G其实很宽频的   我的零度飞控外带wifi调参  方便飞行手机调参  一直遥控和手机调参两不误!  回去试下笔记本   谢谢兄弟的信息!

楼主:
已经多次多台笔记本测试  控开着放到笔记本旁边  笔记本依然能上网 信号满格  控制也能安全顺畅控制飞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