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种天线对比测试

楼主(2014-04-29):
前段时间炸鸡现在已经满血复活基本上恢复原样
最近买了平板天线测试对比一下效果还是平板的比较好
下面看测试视频吧、相同的环境下

原装天线

四叶草天线

平板天线

这就是测试的三种天线

发射机是这样安装的

原装天线125m左右雪花

四叶草天线62m左右雪花

平板天线这里显示是394m但是还没有雪花
下面的是DVR录制视频截图

四叶草天线62m

原装天线125m

平板412m、不敢飞太远

网友A:
非常宝贵的第一手测试资料,辛苦了!

网友B:
不错不错~我用这个平板 200mw飞1KM。

网友C:
啊诺问一下  这个图传用平板 也就是说发射和接收都要是平板么?  还是发射可以三叶草  接收可以是平板呢?  平板买的连接给我个  谢谢! QQ 381827044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常宝贵的第一手测试资料,辛苦了!

随便测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不错~我用这个平板 200mw飞1KM。

我不敢飞太远、我怕遥控器失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啊诺问一下  这个图传用平板 也就是说发射和接收都要是平板么?  还是发射可以三叶草  接收可以是平板呢?   ...

你可以自己慢慢看图、发射机是三叶草、接收机是平板

楼主:
随便实地测试就知道什么好不好了

网友D:
楼主电机型号多大的?

网友E:
你这个天线搭配600MW发射应该可以超3KM距离的,我同样的600MW发射,35块的三叶草搭配同样35块钱的11DB平板接收(自己用敷铜板改了反射板)最远试过2.6KM(失控自动返航)

网友F:
发射用哪种天线问题都不大,但是由于在飞机上没办法用平板,所以也只能用原装或者三叶草了,但是接收还是用平板才是王道,缺点就是你需要手动或者使用跟踪云台才行。

网友G:
从1.2G 2.4G 5.8G,前前后后换了五六套,我觉得吧,还是看测试环境,同一套5.8g500MW图传,原装天线,我在市区200米不到就雪花了,到郊区五六百米情况都还很好,在市区用平板也没用,照样不定时的出现严重雪花,在野外平板那是相当的稳定。

看楼主的图片,也是用的HD-19?

网友H:
LZ哪个平板多钱呢?有网店地址连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电机型号多大的?

F4006 950KV的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天线搭配600MW发射应该可以超3KM距离的,我同样的600MW发射,35块的三叶草搭配同样35块钱的11DB ...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反正是在相同环境下、还有就是不能飞太远
怕遥控器失控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发射用哪种天线问题都不大,但是由于在飞机上没办法用平板,所以也只能用原装或者三叶草了,但是接收还是用 ...

伞型一样射出去的、大概这个方向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G:
从1.2G 2.4G 5.8G,前前后后换了五六套,我觉得吧,还是看测试环境,同一套5.8g500MW图传,原装天线,我在市 ...

我一直都是用HD19、过段时间有点想换狗
接收机用平板在相同环境下可以很远

楼主:
引用 网友H:
LZ哪个平板多钱呢?有网店地址连接吗?

99元买的 、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38649643442  就是在这里

网友I:
lz图传是多少瓦的呀?

网友J:
为什么看你的测试原装天线比蘑菇天线还远,我有一对原装天线和一对蘑菇天线,你觉得怎么搭配好一点?

网友K:
平板给力,就是要对着飞机

网友L:
这么简单的三块小敷铜板,要卖99,商家也太暴利了吧,有的商家还卖到120,接受不了。

如果楼主兄弟能上个尺寸,完全可以自制。

楼主:
引用 网友I:
lz图传是多少瓦的呀?

图传是600mw的32频点图传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为什么看你的测试原装天线比蘑菇天线还远,我有一对原装天线和一对蘑菇天线,你觉得怎么搭配好一点?
来自 ...

在相同环境下测试一下就知道怎么搭配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平板给力,就是要对着飞机

对着飞机打大概方向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这么简单的三块小敷铜板,要卖99,商家也太暴利了吧,有的商家还卖到120,接受不了。

如果楼主兄弟能上 ...

上尺寸必须要把平板拆开、然后才能准确的测量出里面的

内部是这样的、外部尺寸是55*60、正方形的是16*16
等你DIY出来送我一个然后我对比一下

网友M:
不知道楼主有没有试过一种长条形的平板状全向阵列天线,号称6dbi增益,方向图还优于三叶草

楼主:
引用 网友M:
不知道楼主有没有试过一种长条形的平板状全向阵列天线,号称6dbi增益,方向图还优于三叶草

那是发射机上的、看见过
不过现在已经足够了

网友N:
表示楼主开始配字有点乱,一会在上配字一会在下配字,搞不清那个是那个

网友O:
我也刚刚入了这款平板,但是是120的那家,求个心安吧.不过效果确实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N:
表示楼主开始配字有点乱,一会在上配字一会在下配字,搞不清那个是那个

都是在下面配字、我没有看出有错误的地方请你指正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O:
我也刚刚入了这款平板,但是是120的那家,求个心安吧.不过效果确实不错.

测试过就知道了、说再多都没有用、卖家说十句还不如买家说一句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是在下面配字、我没有看出有错误的地方请你指正一下

那是我没细看,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