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计贴!————集各位的炸鸡记录送给刚入魔的新人————————纯福利贴!

楼主(2014-04-29):
你还在为一点微不足道的失误导致炸鸡而损失惨重吗!
刚才灵感一现,不如集各位魔友的炸鸡记录、经验整合起来送给刚入魔的新人,各位魔友也可以从各种已经发生的事故中吸取经验,减少炸鸡的各种可能!请各位不要吝啬手中的案例!最好有照片或视频,这一次的炸鸡是为了下一次更好的飞行!祝各位次次爽飞!永不炸鸡!!!

具体格式如下:
先写我的吧。。。
炸前配置:飞客MH550套机(2810KV750电机550机架、30A电调),NAZA V2飞控,天9二代遥控,4S5000电池,飞越云台,黑狗3+。

炸鸡原因:因4S电池最后一块电芯损坏,导致飞机高速倾斜飞远,关控后飞机趋向悬停状态,再次开控飞机再度失控飞远,期间遥控可以控制飞机,但无法把飞机返回起飞点,最后无奈飞机高速撞向地面。

瞬间损失:机架碎掉850,云台废掉780,黑狗3+也废掉了2900.。。。=4530

最后总结:飞前用BB叫检查过电池,发现最后一块电芯报警,当时没有在意直接上电起飞,没有危险意识。之后失控时因过于恐慌 没有选择正确的处理方式,炸后回想 如果当时立刻调为姿态模式,或许可以让飞机稳定下来,或者低空时直接关闭电机 损失绝对很小。。。

图片

飞前最后的照片

飞前最后的照片

摔后的惨样

 摔后的惨样

网友:
必须顶上,让像我们这样的学生党更容易入魔!!!

网友A:
电芯坏掉不就低压保护了么,应该自动缓慢降落才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支持楼主!本新手只有小炸,飞控线接错,不是自己不会接,大意后却没认真检查。。。还有就是控制时慌,控制 ...

看样子大意是好多魔友都会犯的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芯坏掉不就低压保护了么,应该自动缓慢降落才对啊

电芯坏掉不会出现低压保护的,一开始我也是这么认为的,但排除了各种可能性  唯有电池的问题才是导致炸鸡的原罪, 所以 不要觉得4.2+4.2+4.2+0的真实电压是12.6  是0.。。。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芯坏掉不会出现低压保护的,一开始我也是这么认为的,但排除了各种可能性  唯有电池的问题才是导致炸鸡 ...

我用的naza v2,会保护的,我的也是坏了一个电芯,1.7v了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naza v2,会保护的,我的也是坏了一个电芯,1.7v了都

1.7? 你是说单片电芯1.7? 开玩笑了吧  总电压6.8?  电机都不转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1.7? 你是说单片电芯1.7? 开玩笑了吧  总电压6.8?  电机都不转吧??

4s,其中1s是1.7

楼主:
哦 其中一块是1.7啊    那至少还有1.7吧 我的是检测的时候是0啊   下来检测时 又恢复到正常状态   当场吐血。。

楼主:
都写下自己的炸鸡历程呀

网友:
看来因为电池炸的多哈    有问题的电池绝对不能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芯坏掉不会出现低压保护的,一开始我也是这么认为的,但排除了各种可能性  唯有电池的问题才是导致炸鸡 ...

4·2+4·2+4·2+0=0电源断路,为什么关控还能悬停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4·2+4·2+4·2+0=0电源断路,为什么关控还能悬停呢?

坐等楼主来解释

网友D:
新手F550配置:DJI F550 机架+动力套件、NAZA V2飞控、JR XG11NW遥控、3S 5200mA、华科尔 G-2D云台、黑狗3+、DJI 5.8G图传。
晚上在广场上飞,可能是把狗3+的WiFi打开连接上iPAD看视频了,起飞约五秒钟离地约15米向右偏,打遥控没反应,打了姿态换GPS也没仅反应,关了控还是一直右飞。约10秒钟撞地。当时吓一身冷汗,因为最后往下掉不在视线内,怕伤到人。费了很大劲在斜坡草堆找到了,分成三部分。云台分离,一支力臂折断。查看狗3视频是7秒右倾40度,9秒右倾70、80度后撞地。损失:中心板1、力臂1、桨叶1、云台支座。
不敢确定是否狗3+的2.4GWiFi对2.4G遥控接收产生干扰而导致失控,修复后再也不敢把狗3+的WiFi打开飞了,以免发生同类事件。不知有没那位有类似故障分享下,总结教训。

网友E:
云台不至于废掉吧,真要废掉出尸体不。

网友:
目测楼主不是电池问题啊   要是电芯断路   直接下来   如果没断路  至少也能触发保护

网友:
第一眼还以为是highone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新手F550配置:DJI F550 机架+动力套件、NAZA V2飞控、JR XG11NW遥控、3S 5200mA、华科尔 G-2D云台、黑狗3+ ...

gou3的wifi模块不能开 !这个之前就有大神提过的问题了!有干扰的。。。

网友F:
典型600:MWC飞控,V2216电机,四轴,天地飞9控。

在20米直接掉下来。

很简单的原因,风大,机器倾斜厉害,电池掉了。
推测原因,电池滑,没扣紧。
一定要在电池和电池架贴魔术贴。

狗3直接跪了,电池严重变形,居然没爆。

网友:
看到了九堡大桥,你在之江东路是吧,之江东路的江堤上

网友:
引用 网友E:
云台不至于废掉吧,真要废掉出尸体不。

云台支架底座变形,修复后可正常使用

网友G:
楼主没找到真正的炸机原因,还要深挖细查,避免悲剧重演,可以断定绝对不是电池原因,再找找吧。

网友:
我之前发过一个炸鸡帖子、炸鸡原因就是换飞控的时候少做了一个校准
导致炸鸡、一般都是校准三个(基础校准、高级校准、GPS校准)

网友:
你这纯属吓唬新人啊

网友:
刚开始玩多轴就把近万的WK680炸了,很伤心啊,不过还好的是只损失了几百。

网友:
死都不知道咋死的!

网友:
收藏。必须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没找到真正的炸机原因,还要深挖细查,避免悲剧重演,可以断定绝对不是电池原因,再找找吧。

我有两块电池,在炸之前已经在那地方飞了十几分钟了,一切都非常的稳,没有任何异常,等电池报警下来换电池都是好的!换上那块电池后上去不到28秒就失控,想不出其他问题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典型600:MWC飞控,V2216电机,四轴,天地飞9控。

在20米直接掉下来。

你这炸的太奇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4·2+4·2+4·2+0=0电源断路,为什么关控还能悬停呢?

客观上3个4.2是12.6但实际上还不如0电压来的实在,至少可以垂直下来机架损坏而已,现在可是损失惨重呀,所以我说等于0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新手F550配置:DJI F550 机架+动力套件、NAZA V2飞控、JR XG11NW遥控、3S 5200mA、华科尔 G-2D云台、黑狗3+ ...

建议接收端换平板,降低干扰,蓝牙坚决不能开,我的狗3从来不开蓝牙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这炸的太奇葩了…

唉,别说了。

都怪以前大意了。

现在扣扎带都非常用力,都用手绷断过两次扎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唉,别说了。

都怪以前大意了。

矫枉过正,下次死在扎带过紧把线勒断了上!

楼主:
我现在到处收折叠浆,坑爹啊

网友(2014-06-16):
话说我就因为刷了新固件不习惯迫降一次,脚架断了,之后把那用固定翼的5mm拉伸碳杆做的破脚架换成了8mm的卷碳管……再也没炸过……

网友:
有一次在20米空中转向操作的时候突然一个机臂向下一沉,机身大幅摇摆,然后失控掉下来,断了两根机臂,一个桨和GPS支架。检查发现快拆桨座打滑造成滑桨,使一支机臂失去动力。

网友:
引用 网友D:
新手F550配置:DJI F550 机架+动力套件、NAZA V2飞控、JR XG11NW遥控、3S 5200mA、华科尔 G-2D云台、黑狗3+ ...

我的也是,Futabo 8通控,悟空飞控,第一次手贱打开狗3WiFi飞行,起飞约10米不到,飞机失控,炸鸡,其过程你也懂得,后来关wifi,用5.8G图传(听说1.2G图传也会对控的2.4G信号干扰),一切正常,100米远,当时我也在想是否是wifi的2.4G信号对飞机接收产生了影响,反正是没开过wifi了额

网友H:
引用 楼主:
建议接收端换平板,降低干扰,蓝牙坚决不能开,我的狗3从来不开蓝牙

那是wifi,,,蓝牙哪有那么大的带宽,还平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