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飞行场地通常都是尘土太多,如果在地面起飞总担心飞尘会钻进电机轴承。用s4v2...

楼主(2014-04-30):
如题

北方飞行场地通常都是尘土太多,如果在地面起飞总担心飞尘会钻进电机轴承。

曾经手举着四轴起飞,起飞没问题,但一块电池飞完后,第二次举着起飞时,发现绿灯常亮,应当是高度计出了问题。放在地面静置了几十分钟,才恢复正常。

后来就不敢再举着起飞了。

网友A:
能,但是自动返航会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但是自动返航会有问题。

北方飞行场地通常都是尘土太多,如果在地面起飞总担心飞尘会钻进电机轴承。

曾经手举着四轴起飞,起飞没问题,但一块电池飞完后,第二次举着起飞时,发现绿灯常亮,应当是高度计出了问题。放在地面静置了几十分钟,才恢复正常。

后来就不敢再举着起飞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北方飞行场地通常都是尘土太多,如果在地面起飞总担心飞尘会钻进电机轴承。

曾经手举着四轴起飞,起飞 ...

买块大点的塑料布,专门用来起飞和降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块大点的塑料布,专门用来起飞和降落用。

好办法。主要是起飞用,降落都是手接。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办法。主要是起飞用,降落都是手接。

还有一个办法,你不是开车去的吗?把JJ放你的汽车顶上起飞,,手接降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一个办法,你不是开车去的吗?把JJ放你的汽车顶上起飞,,手接降落。

车顶起飞这个办法我原来用DJI的NAZA试过,不行,只要是在金属表面起飞,GPS就全盲,星数为零。

零度的我没试过,不知行不。下次可试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车顶起飞这个办法我原来用DJI的NAZA试过,不行,只要是在金属表面起飞,GPS就全盲,星数为零。

零度的 ...

汽车顶是块大大的反射板,怎么可能反而搜不到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汽车顶是块大大的反射板,怎么可能反而搜不到星??

按说平板天线应当信号更好,但说句实话,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就是这样。放到车顶GPS星数为0,放到土地上,星数8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汽车顶是块大大的反射板,怎么可能反而搜不到星??

反射的星信号是不可靠的
估计是滤掉了吧

就算定点了也很危险

网友C:
s4, s4-v2均不支持在移动中起飞,因为掰杆时会陀螺清零,如果在运动(比如手举的微小运动)也会造成清零时的干扰,导致无法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C:
s4, s4-v2均不支持在移动中起飞,因为掰杆时会陀螺清零,如果在运动(比如手举的微小运动)也会造成清 ...

杨总,好久不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s4, s4-v2均不支持在移动中起飞,因为掰杆时会陀螺清零,如果在运动(比如手举的微小运动)也会造成清 ...

那意思就是 x4 x4p 双子星 支持移动中起飞了 下次试试

网友D:
引用 网友C:
s4, s4-v2均不支持在移动中起飞,因为掰杆时会陀螺清零,如果在运动(比如手举的微小运动)也会造成清 ...

S4 V2 我专门实验一边放在台阶上一边在地上,飞机有个45度左右的角度 起飞 还是一切正常 ,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s4, s4-v2均不支持在移动中起飞,因为掰杆时会陀螺清零,如果在运动(比如手举的微小运动)也会造成清 ...

还有就是 是 在第一次上电的时候解锁 数据清零 还是 每次 搬杆 都清零一次?

网友C:
引用 网友D:
S4 V2 我专门实验一边放在台阶上一边在地上,飞机有个45度左右的角度 起飞 还是一切正常 ,这又是什么原 ...

放在地上,不管多少度,它都是静止的,所以没有问题。s4是不能在移动中掰杆,比如手上拿着,轻微的晃动,掰杆。

也就是说S4不支持在晃动剧烈的车、船上起飞。

X4、双子星系列则无所谓,随便任何地方掰杆起飞。

网友:
引用 网友C:
放在地上,不管多少度,它都是静止的,所以没有问题。s4是不能在移动中掰杆,比如手上拿着,轻微的晃 ...

按照老杨的 意思 S4 V2 没这个 功能 ,那以后的固件是不是可以加上这些功能的 (在硬件支持的情况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