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什么我的4S5200的电池第一个电芯老是在4.09充不上去了,别的都4.2了

楼主(2014-04-30):
我什么我的4S5200的电池第一个电芯老是在4.09充不上去了,别的都4.2了,这是什么概念,电池没超过10个起落啊!用A6充的

网友:
抢完沙发,提供个解决方法给参考:做个1S的头,插在电池的平衡头上,对应电芯低的电芯。然后选1S充(不是平衡充)。注意正负别接反!

网友:
我用的是B6,只要电芯没坏,这个方法一般可以强制解决电芯电压不平衡的问题。锂电操作有一定风险,请注意!

网友:
楼上B6可行,A6无意义吧,A6本身就是对电芯独自充电。

网友A:
估计电芯质量不行,单独充就算电压上去了。以后还是要下来的

网友:
早就发现了!每组电池里面第一片也就是1S最容易电压不足了!
这估计和电池组放电有关系,一般都是第一片坏得最快。
有可能的话,几片电池位置轮换焊着使!
哈哈哈!

网友:
我也碰到这样的问题, 后来发现是充电器的问题有一根线短路了
我的解决方法和2楼一样必须先把他们的电压冲到差不多不然B6一起平衡充也不行再讲一下电池的平衡插头3S一共是四个插头每两个相邻的插头是一块电池  红色线那个方向是正极。

网友:
换其他电芯测试下,之前也试过这个问题,也是某片充特别慢,后来证明了是A6问题,回厂修好了

网友:
我前两天充电也是这样,第一块4.09V,其他三块4.2,后来发现没有用平衡模式充电,改为平衡模式重新充放电,四块电芯都充到4.2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估计电芯质量不行,单独充就算电压上去了。以后还是要下来的

单独充满还掉下来的话,电芯坏的概率就很大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单独充满还掉下来的话,电芯坏的概率就很大了。

也不是完全坏了,只是性能有问题,但对整组电池寿命有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不是完全坏了,只是性能有问题,但对整组电池寿命有影响

嗯,可以的话还是把那个有问题的电芯更換了好,飞上天的东西不能小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