涵道电机如何设置进角?新手初飞涵道求助

楼主(2014-04-30):
如图配置,3900KV金属涵道,好赢40A,打算用4S电飞,如何设置进角?之前用过黄皮50A电调,推到满油门就会卡死,求解

楼主:
这涵道用4s飞,40a电调小就,得用60a,油门推到最大,电调上电,电机发出滴滴声,对照说明书调节

网友A:
你的要用好赢设置卡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涵道用4s飞,40a电调小就,得用60a,油门推到最大,电调上电,电机发出滴滴声,对照说明书调节

这个涵道的说明书最大电流是45A小于15秒,40A也就是30秒,额定是35A的电流,电调能稳定输出40A,最大瞬间50A。本来也想买个60A电调,可看说明书上应该是正好,64的涵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要用好赢设置卡

手头没有设置卡,只能用油门杆了,一般用什么进角合适呢?

网友B:
用遥控油门杆设置,先推油门到最大,然后再接电池,这时候电调自检完电源电压,会响音乐就进入设置了,按照说明书,一声滴、两声滴。。。长滴。都代表设置什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涵道的说明书最大电流是45A小于15秒,40A也就是30秒,额定是35A的电流,电调能稳定输出40A,最大瞬 ...

那你就试试40A电调能飞才怪,油门最大肯定卡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遥控油门杆设置,先推油门到最大,然后再接电池,这时候电调自检完电源电压,会响音乐就进入设置了,按照 ...

这个会的,就是不懂应该选择低,中,高哪个进角?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你就试试40A电调能飞才怪,油门最大肯定卡

先调试下,不行就上60飞腾,不太懂进角这方面的,有人说高KV用低进角,还有说用高进角,搞糊涂了……

网友D:
实验证明过,低进角高KV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实验证明过,低进角高KV

谢谢!下班后测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你就试试40A电调能飞才怪,油门最大肯定卡

油门推到某个位置电机卡转并不一定是电调小了或者电池电压下降过多,经常是由于进角等问题引起的失步。另外还有些早期的电调支持的最高换向频率较低,所以无法正常驱动这么高转速的涵道电机。一般说来,进角越高电调的输出功率越大,进角低则效率相对稍高,关键是不能出现失步问题。

网友:
调进角干嘛,默认的飞飞挺好

网友:
一般都是默认..
你卡住可能是电调问题....

网友:
上好点的电调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头没有设置卡,只能用油门杆了,一般用什么进角合适呢?

你这个涵道,用40A电调,不能用4S电池,会烧电调的。用4S电池得用60A电调,官方推荐是高进角,这样推力会大一点,但是考虑到费电问题,我当时是用中进角飞的

网友E:
其实进角影响没那么大的。。除非店家特定设置要求 蓝岱就有 可以去蓝岱官网找涵道看看~~

网友:
40A电调用4S飞,肯定小了.换大的吧.(用4S怎么着也得2200 放电25C的吧,2200X25/1000=55A.如果容量再大点的放电C数再大点就更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其实进角影响没那么大的。。除非店家特定设置要求 蓝岱就有 可以去蓝岱官网找涵道看看~~

蓝岱涵道,用不同的进角,是会有不同的推力表现的

网友(2020-07-09):
用好盈40A配50涵道试过高中低进角,地面测试似乎没什么大区别,峰值电流差2A左右,听声音,感受推力都感受不出来区别。都可以推到最大油门,启动也没有问题。

网友F:
挖坟高手

网友G:
我用默认没有问题,4s得50安以上电调

网友H:
好一记洛阳挖坟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