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解决电调和接收靠近后舵机抖舵的问题???

楼主(2014-04-30):
今天在装机时,发现当
舵机
线离电调比较近时,舵机就会不听招呼,自己开始动起来,这怎么上天?但是只要把线离远哪怕是5mm,这种现象就没有了,这更让我感到不妙了,哪谁知道在空中哪根线动一下,地面不抖上天再抖!!!哎,大家遇到过吗?怎么解决的???

网友A:
相互有干扰,电器之间应该相互开距离。

网友B:
估计电调质量差,只能拉开距离

网友C:
看起来应该是信号线被电磁波干扰了。用金属薄膜包一包试试?那种导电胶布、金属混纺纤维也行。

网友D:
自从入了模啊,我是腰也不酸了,腿也不疼了,肾也不亏了,前列腺炎也好了,小便不黄了,大便通润了,面色红润了,头发也不再脱了,吃饭也香了,睡眠也好了,精神抖擞了,爱爱也更持久了!总之一句话:入模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