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血统折叠六轴方案,求大家的意见

楼主(2014-04-30):
昨天收到一份共享的H4图纸,仿着画了个折叠六轴方案,我同事力学很厉害,说受力太复杂,各种不好,发上来给大家看看,求意见

网友:
中间两根确实强度不好搞

网友A:
中间两个支臂板的受力点不在中心,确实太复杂,把中间的支臂的安装位置尽量向中心调整

网友B:
H机架好处就是简单,H4很好,H6感觉没有太大必要。4轴很好,人家High One还是4轴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H机架好处就是简单,H4很好,H6感觉没有太大必要。4轴很好,人家High One还是4轴呢。

就想着载重能大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间两个支臂板的受力点不在中心,确实太复杂,把中间的支臂的安装位置尽量向中心调整

我是看大黄蜂一类的异型也都不在中心,本身自重才几公斤,机架内部受力应该还是有富余吧

网友:
靠 飞控稳定啊 ?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想着载重能大点

要想增加承重,可以板厚一些,管粗一些,臂长一些,桨大一些……还是High One,4轴都可以7.5kg了,够不够?

网友:
如果不存在等效力矩和超出飞控算法范围是可以做的很漂亮的,如果不高空飞行的话!

网友:
中间很脆弱

网友:
炸机前秦吧,这样的分布确实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