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醒依赖GPS模式的模友们

楼主(2014-04-30):
      过分依赖GPS的摩友们平时应尽量多用姿态模式练习飞行,下面是我昨天航拍的一个经历供大家借鉴。
昨天去山里拍两个镜头,开始因为等需要入镜的人先用4轴热下身,毕竟我个人比较喜欢GOPRO的广角效果,也为自己留点资料,开机搜星怎么搜都是4颗,于是姿态模式飞了一块电。
  等入镜的人到了开始准备S800,开机搜星居然只有5颗,等待约3分钟左右6颗星感觉可以用GPS模式,因为是单人操作所以飞行中的精力大部分在画面。但是在完成一个中景到全景拉高的过程中感觉画面的速度有些快,一看GPS显示4颗,再抬头找飞机居然它正在向山崖方向***漂移,赶紧拉杆制止了漂移继续后退拉高航线,勉强完成这个镜头后飞机早已经升空到60多米的高空被山谷中的乱流吹的左右漂移。赶紧返航落地全程除了刚起飞时6颗星剩下的部分全是姿态模式在飞。
     这种起飞前卫星数量刚好可以启用GPS的情况大家一定注意了。如果在姿态模式飞行练习不多的情况下遇到起飞后卫星数量反而减少自动成为姿态模式是很容易出现险情的,毕竟姿态的手感和GPS模式还是有差别的。如果当时看不准飞行器的头和尾;如果当时山谷里或高空的乱流再大一点;如果飞机因遮挡短时离开了你的视线~~~~~ 我说的是如果,但是这些因素都可能会造成飞行器的“失控,这个“失控”在某种意义上是遥控器和我们大脑的失控,而不是飞控的失控。所以我想提醒依赖GPS模式的模友多多练习姿态飞行模式,随时应对突发情况,每个航次都安全落地。

~~~~~~~~~【以上提醒请使用姿态模式的模友们自动屏蔽】~~~~~~~~~~~

网友:
顶楼主,很多人老说失控,其实主要原因就是这个,好多新手都不懂,就应该像楼主这样的人多出来指点指点,,,就不会有那么多炸机失控的了

网友A:
...不练习手动模式飞,地磁干扰起来,一样炸得你妈妈都不认识。

网友:
缺乏经验的 临场一慌 分不清前后左右导致炸机 肯定赖失控拉 要怪也是怪主控 搜星能力那么烂

网友:
手动模式还是去练迷你直机吧,成本也低的多了

网友:
飞直升机的表示 飞dji的手动模式也跟扣脚一样随意。

网友:
对,特别是依赖航向锁定的,最危险了!

网友:
前两天给个剧组拍东西和你情况简直相似!我起飞gps是8颗星,上天10颗星,突然天就阴了开始下毛毛雨,瞬间飞机向山岩漂移,幸好拉住了。如果....(同楼主的如果)

网友:
我一直以为楼主说的是要多用手动模式练习。。。姿态模式和gps模式不是都有依赖gps的嘛。。。
还是手动最安全啊。。。当然很难。。。不过有直机经验的人都会觉得简单了。

网友:
有些场地很奇怪,虽然很广阔,但是搜星就是6颗一下,而手机的gps就很容易定位,不知道为什么

dji的姿态模式也是有gps数据参与的,只是卫星数不够还好,如果是gps被干扰,那姿态也不好使啊,必须手动

而手动,如果距离远了,一样比较痛苦,距离近了好操作,距离100米就基本看不清姿态了,唉

网友:
我觉得手动飞行是需要练习的,不过在拍摄航拍中,手动模式显得飞行速度太快难以完成稳定的拍摄效果,只是在危急的时候用手动模式来救机器还是可以的!

网友:
对纯依赖gps信号定位的低端飞控来说,无解...

网友:
DJI飞控的姿态模式有依赖gps?我的XA飞控姿态模式就没有依赖gps。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练习手动模式飞,地磁干扰起来,一样炸得你妈妈都不认识。

完全认同!

网友:
这个时候,直机抗风性的优势就体现出来了,玩800直机航拍的飘过。。。。

网友B:
姿態模式跟本用不到GPS資訊~我從戶外GPS模式9顆星飛到室內0顆星...
飛控自動由GPS模式轉為姿態模式一點事也沒有
玩手動的話不如玩直昇機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姿態模式跟本用不到GPS資訊~我從戶外GPS模式9顆星飛到室內0顆星...
飛控自動由GPS模式轉為姿態模式一點事 ...

姿态模式用不到GPS,但会用到GPS中的地磁模块~~~
从室外到室内,地磁干扰的可能性大了N多。室内校准地磁都是不靠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