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困惑已久的问题 大疆技术帮忙看下

楼主(2014-04-30):
wkm老是走不直 gps怎么调也不直 感觉偏差不该这么大 调参软件里各个摇杆回中有时候是1有时候是0或者4周围在跳 遥控是futaba t8fg

网友A:
走曲线还是走斜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走曲线还是走斜线啊?

斜线

网友B:
可以调整gps的补偿角度!安装角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调整gps的补偿角度!安装角度!

调到死了快 无论如何也不直 偏差很大

网友A:
转gps也不行吗?走姿态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gps也不行吗?走姿态看看

姿态也不直姿态指南针应该也参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gps也不行吗?走姿态看看

现在遥控掰杆会在后调参软件里看  就拿副翼来说就是-2-   4变化 不一定回到0 与这有关吗

网友:
我一开始也是走不直,最终是转动gps完美解决的啊

网友:
路过,,来看神回复

网友A:
让你转gps你调遥控器干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让你转gps你调遥控器干什么

我没调。。现在是遥控它自己每次回中不会归0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让你转gps你调遥控器干什么

用sub triem调0也是偶尔回0 不过我觉得这应该有个死区吧 不会这么灵敏 毕竟直机固定翼没有反应

网友A:
0,1的又有什么区别,飞机达不到那个反应灵敏度,而且本身飞机就是飘的,3以内都可以
如果你推杆飞机斜着飞,转gps

楼主:
引用 网友A:
0,1的又有什么区别,飞机达不到那个反应灵敏度,而且本身飞机就是飘的,3以内都可以
如果你推杆飞机斜着飞 ...

转gps要么往左要么往右。。大疆也没个参考 我记得naza说是多飞几个航线自动调整wkm怎么没有

网友:
楼主您好,转角可以根据偏差的大小做反方向的补偿。是否装机照和视频以便分析?如果有IOSD数据更好,您可以加我Q: 2355613430

网友C:
基础校准一下可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基础校准一下可否?

wkm没有这功能

网友C:
引用 楼主:
wkm没有这功能

那就换个控试一下,有可能控的问题,先排除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就换个控试一下,有可能控的问题,先排除

换了 与控没关  就是斜着走

网友D:
因为遥控器电位器磨损,存在0~15抖舵甚至更大都是可能的,但10舵量以内程度的抖舵,并不会实际影响到多轴飞行器的操作手感,和明显姿态改变。
我的遥控器也是T8FG。。用WKM在电脑调参软件上看,副翼存在0~10范围的抖舵,飞六轴也未见异常。不过因为一个控飞多轴和直升机,0~10抖舵对于直升机的数字斜盘舵机却很明显。最后发回双叶电子更换一对电位器了事儿。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因为遥控器电位器磨损,存在0~15抖舵甚至更大都是可能的,但10舵量以内程度的抖舵,并不会实际影响到多轴飞 ...

与控没啥关系   大疆naza v2我记得可以姿态自适应多飞几个航线就修正了 wkm却没有 apm调参软件可以看到指南针可以调的很准 wkm啥也看不见凭感觉调 实在调不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与控没啥关系   大疆naza v2我记得可以姿态自适应多飞几个航线就修正了 wkm却没有 apm调参软件可以看到指 ...

没看明白吧。。。我的意思是,遥控器小幅度抖舵根本不影响WKM走不走直线的问题。

你可以进行以下测试:
如有能力切手动不炸鸡,在手动模式下先测试好飞行器是不是走直线(脱离GPS的影响),如果手动模式下都不走直线,你的安装和配平就有问题。
如果手动模式下走直线,姿态和GPS不直,再根据偏离方向微调GPS朝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