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想配个 机子请大侠进来参考参考下

楼主(2014-04-30):
想 搞个机子配置 如下,请大家点评,参考下,谢谢了!

价格
重量
机架
飞越  Tarot 新型六轴飞行器机架FY550
飞控
零度 S4-V2多旋翼飞控
电机
朗宇 V2216  KV900
120*6
电调
好盈 HobbyWing  FlyFun-30A
85*6
脚架
Z550 多轴矮脚架、起落架
5.5*6
电池
4S 5000ma
其他
接头 连线
相机,云台
合计重量2345

网友:
超重啊!什么相机云台这么重?
kv900用八寸桨太小

楼主:
想挂nex5  不行就不用云台硬挂

网友:
85一个,还不如加10块买铂金,好歹还支持6s,以后不用升级,
同意二楼,朗宇 V2216  KV900 配 8寸桨,有问题,要么把kv上去,要么换2212,要么换大机架大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