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2 H3-3D云台问题

楼主(2014-04-30):
内置了MINIOSD和FBV HUB  但没上抗干扰板 有果冻,上了 图传显示器又有波纹,  精灵遥控换FUTABA的遥控 是不是可以直接对频,可否换高压接收机进去? 现在全设配1312G 悬停只能13分钟 这是为啥

网友A:
楼主,您好。请连接上抗干扰版,您的果冻现象会有改善,显示器波纹是因为还没到达工作温度,等几分钟就会消失。精灵2用的是2.4G,只要是FUTABA 2.4G 即可对频。全设备13分钟一级报警属于正常值。

网友:
第一次看到DJI这么长篇幅的回复!这个回复给力了!

网友B:
无权限发帖!借楼主提问!谢楼主!DJI客服!请问新买的H3-3D+精灵2!云台震动去除不了!换减震球什么都试了没用!无意中充电发现一个事情!电池给Z轴电机顶出个印来!这个是我安装云台错误还是什么问题呢?照说我是根据安装说明来装的呀!原因是不是飞机机震通过电机传播到云台!产生震动!晚上我加了垫片试了下!还没飞过!如果不是安装问题算不算缺陷!照说到手飞的东西更新固件就可以了是吧!如果是通病!你们怎么谢我(玩笑)!有朋友需要可以找我一起探讨QQ372117063    要是是通病!这可是低级错误啊

网友:
我的也是电机将电池上面顶出一个半圆的印子,不知道这样是否会影响到云台,或者云台的电机!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楼主,您好。请连接上抗干扰版,您的果冻现象会有改善,显示器波纹是因为还没到达工作温度,等几分钟就会消 ...

在哪能进到抗干扰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哪能进到抗干扰版

抗干扰板 是H3-3D云台盒子里就有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抗干扰板 是H3-3D云台盒子里就有的

谢谢!!!!!!

网友:
新手进来围观.

网友D:
昨天第一次试飞我的果冻也很严重!!1今天把抗干扰板加上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昨天第一次试飞我的果冻也很严重!!1今天把抗干扰板加上试试看

装上回好些 还有 3D云台第三轴上方 也就是孔那 最好把电池那位置的塑料外壳去掉 要不怕会顶到

网友D:
减震球你用的是什么颜色的,多少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减震球你用的是什么颜色的,多少度的

白色的

网友:
你装上抗干扰板效果明显不?全部消除了吗

网友:
大疆不应该死守原来的脚架,完全可以生产稍微长点的脚架。这样精灵底部就不用开孔,电池就不会碰着电机,同时长脚架也可以免除降落过激,云台撞地的问题。如果怕脚架进拍摄镜头,可以往外张开一点。我现在用的副厂加长脚架,只是觉得副厂做工太粗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无权限发帖!借楼主提问!谢楼主!DJI客服!请问新买的H3-3D+精灵2!云台震动去除不了!换减震球什么都试了 ...

是不是改装电池?因为改装电池是没有框架支撑的,电池会往下沉碰到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