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炫六芒星,12MM玻纤六轴二手F4006电机+鹰眼硬绑

楼主(2014-04-30):
最近太忙,机架一直没有时间改进,这几天晚上改进了一下,还是原来的二手F4006电机和12MM玻纤机架,硬绑了一下,感觉比上次的好多了,上改进后机架图和硬绑视频大家看看,

新的玻纤电机座和原来木片对比

新的玻纤电机座和原来木片对比

鹰眼套子用美纹纸胶带捆上去的

鹰眼套子用美纹纸胶带捆上去的

整机顶视

整机顶视

网友:
机架钢性不错.

楼主:
谢谢,想要低成本FPV啊,这样的机架和电机便宜啊,自己设计的,玻纤管才5块钱一根,电机座自己设计,加上中心板一起雕刻下来才百来块钱,电机也才50一个,有什么改进建议大家提一下啊!我好继续改善!谢谢大家!

网友A:
这什么电机?才50一个?

网友:
这个牛逼要顶,标新立异!

网友:
乐乐大师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什么电机?才50一个?

二手F4006,新的也才六十多。

网友:
六角星,结实。

网友:
哈哈,,不错,,坚不可摧啊,,,

网友B:
这灰机飞的时间短吧....小电机,电机数越多时间越短= =我是这么感觉的

网友C:
空机重量是多少?

网友:
但是看着灰机很带劲啊

网友:
哈哈,这不是我的电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灰机飞的时间短吧....小电机,电机数越多时间越短= =我是这么感觉的

还凑合,目前最高飞过780米,远飞过800米,暴力12分钟,悬停17分钟,加上电池一起3300克,两块4S5200的自己DIY电池重量1100克,放完加起来可以冲进去7200MA电进去,如果换好电池重量会更轻,放电会更多,时间更久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空机重量是多少?

空机不挂电池(不含图传电池)1980克,之前中心板用木板的时候才1750,换玻纤中心板加重不少

网友:
你的电机是不是都是在一个水平面上?好像不是的,有影响没有啊?

网友:
硬挂的震动如此之小,膜拜啊

网友:
3个电机一个平面,这样能行吗

网友:
呵呵 如此机架如此效果 太牛了!

楼主:
关于电机不在一个平面问题,经过多次飞行的结论,至少在NAZA飞控使用中毫无影响

网友D:
力学结构好啊,机架把震动都吸收了 上云台要逆天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力学结构好啊,机架把震动都吸收了 上云台要逆天

晚上三百多块钱的两轴无刷云台到了,到时候试试看

楼主:
今天太晚了,明天五一,中午挂云台试试

网友:
很有DIY精神,确实值班推荐,现在玩的东西中很多都是商业成品了,忽悠人的成分很多呢,还是提倡DIY的好呢。

网友:
振动很小,不错.

网友:
一个字:稳,比有云台的都要好很多,值得学习。。。。。。。。。

楼主:
中午,天气晴朗,V2保护设置高度1100米,距离1000米,带上屋顶想爽

飞一把,起飞还行,GPS9颗星,慢慢前行终于达到预定目标1000米远的目的

地,切换到返航点锁定模式,正想返回的时候,图传上看到图像剧烈抖动几

下,然后距离一下变为0米,一下子差点慌了,还好几秒后,机架虽然还在

颤抖,但也没有那么剧烈了,相对稳定住了,看这状况,无头模式是不能用

了,好在环境熟悉,关掉无头模式,调转方向,一路上颤抖着慢慢拖回来了

,奇怪的是回来后慢慢机架就稳定了,最后稳稳的降落在了屋顶上的起飞点

,降落后图传IOSD显示距离是1002米。

感谢D10,上次升高650米就失控了,今天在这种情况下竟然没有失控,要不

就失控返航回龙王爷家去了;感谢无名图传,上次超400多米就不定时雪花

,今天一千米也把图像清晰的传了回来。

最后想问一句,传说中的NAZA V2 ,你肿么了,突然不认识家了!

楼主:
晚一点把视频传上来大家看看!现在想想挺后怕的

网友:
这哥们有想法哇哈哈哈哈哈

网友E(2014-05-31):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extra=page%3D1看看我在你的基础上改造了一下。可以快拆

楼主:
引用 网友E: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39603&extra=page%3D1看看我在你的基础上改造了一 ...

你的想法不错,我当时也考虑过,但是有一些东西需要考虑,
1、两个三角形互相叠加的时候,你怎么固定,如何快拆
2、中心板如何固定,怎么快拆,我的中心板两端是分别固定在两个三角形上的
3、电机电调如何固定,怎么快拆,快装如何保证电机位置水平
4、夜航灯快拆快装(这个可以用插座解决)

以上几个是需要考虑的,你重新计划一下,希望做出方便携带的超强家伙出来,共同想办法把这个机架完美

网友:
你的想法不错,我当时也考虑过,但是有一些东西需要考虑,
1、两个三角形互相叠加的时候,你怎么固定,如何快拆  -----------------两个三角形结合部做一个板子用管夹固定(平面上和平面下)
2、中心板如何固定,怎么快拆,我的中心板两端是分别固定在两个三角形上的   ---------我设计的管家板可以调节也可以刻出来用管夹固定三个就够了
3、电机电调如何固定,怎么快拆,快装如何保证电机位置水平电调           ---------------电调固定转接板下     -----管夹上改为快拆螺丝
4、夜航灯快拆快装(这个可以用插座解决)

以上几个是需要考虑的,你重新计划一下,希望做出方便携带的超强家伙出来,共同想办法把这个机架完美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的想法不错,我当时也考虑过,但是有一些东西需要考虑,
1、两个三角形互相叠加的时候,你怎么固定, ...

你的想法不错,我当时也考虑过,但是有一些东西需要考虑,
1、两个三角形互相叠加的时候,你怎么固定,如何快拆  -----------------两个三角形结合部做一个板子用管夹固定(平面上和平面下)
2、中心板如何固定,怎么快拆,我的中心板两端是分别固定在两个三角形上的   ---------我设计的管家板可以调节也可以刻出来用管夹固定三个就够了
3、电机电调如何固定,怎么快拆,快装如何保证电机位置水平电调           ---------------电调固定转接板下     -----管夹上改为快拆螺丝
4、夜航灯快拆快装(这个可以用插座解决)

以上几个是需要考虑的,你重新计划一下,希望做出方便携带的超强家伙出来,共同想办法把这个机架完美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的想法不错,我当时也考虑过,但是有一些东西需要考虑,
1、两个三角形互相叠加的时候,你怎么固定, ...

恩,试试看吧!不要搞得成本过高,加油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试试看吧!不要搞得成本过高,加油

你的单根探杆多长呀。我算了要是1米的在1。4米轴距

楼主:
我的轴距是660,单杆多少忘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轴距是660,单杆多少忘记了

应该也就50cm

网友:
两层接法

网友:
六芒星机架真牛。

网友:
我的F4006是980KV的,配10寸桨,感觉好盈40A有点重了,想换轻点的

网友:
没有果冻不错不错

楼主:
这种接法设计不错,但是你必须用高强度金属夹子固定,不能用扎带绑,扎带是有弹性的,这样绑飞行过程中会松动的,千万注意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接法设计不错,但是你必须用高强度金属夹子固定,不能用扎带绑,扎带是有弹性的,这样绑飞行过程中会 ...

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