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JI 保固在哪?

楼主(2014-04-30):
我的S800使用不到半年 電機轉動不順 起動也比別顆慢 送修竟然要價快700元?..................

又沒摔到或傷到  請問保固在哪?

网友:
只是说保修,没说要免费维修。
如果没有“保固”,就算你肯出7000,可能也不管你。

楼主:
問題是沒撞到沒損傷  無固就不正常......................

网友:
您好,请提供购买凭证给我们核实您的购买日期。另外,电机不顺也可能是轴承引起的,您的使用情况和保养情况是如何的?

网友:
楼主您好,如果您是正常使用下产品出现问题都是免费保修的,但如果是人为原因损坏或者在恶劣环境下使用因进沙、油等导致的磨损或腐蚀就需要收费维修了,DJI返修中心的工作人员会打电话给您解释收费的原因。您也可以将您的快递单号等信息发出来,由我这边给您查询。谢谢合作!

网友A:
长时间飞行造成电机过热,使得电机内部老化损耗加速电机寿命;电机过载造成电机损耗;
电机的定期维护和保养:
   为了保证电机正常工作,除了按操作规程正常使用、运行过程中注意正常监视和维护外,还应该进行定期检查,做好电机维护保养工作。这样可以及时消除一些毛病,防止故障发生,保证电机安全可靠地运行。定期维护的时间间隔可根据电机的形式考虑使用环境决定。
   定期维护的内容如下。
1、清擦电机。及时清除电机机座外部的灰尘、油泥。如使用环境灰尘较多,最好每天清扫一次。
2、检查和清擦电机接线端子。检查接线盒接线螺丝是否松动、烧伤。
3、检查各固定部分螺丝,包括地脚螺丝、端盖螺丝、轴承盖螺丝等。将松动的螺母拧紧。
4、检查传动装置、检查皮带轮或联轴器有无魄力、损坏,安装是否牢固;皮带及其联结扣是否完好。
5、电机的启动设备,也要及时清擦外部灰尘、你够,擦拭触头,检查各接线部位是否有烧伤痕迹,接地线是否良好。
6、轴承的检查与维护。轴承在使用一段时间后应该清洗,更换润滑脂或润滑油。清洗和换油的时间,应随电机的工作情况,工作环境,清洁程度,润滑剂种类而定,一半每工作3-6个月,应该清洗一次,重新换润滑脂。油温较高时,或者环境条件差、灰尘较多的电机要经常清洗、换油。
7、绝缘情况的检查。绝缘材料的绝缘能力因干燥程度不同而异,所以检查电机绕组的干燥是非常重要的。电机工作环境潮湿、工作间有腐蚀性气体等因素存在,都会破坏电绝缘。最常见的是绕组接地故障,即绝缘损坏,使带电部分与机壳等不应带电的金属部分相碰,发生这种故障,不仅影响电机正常工作,还会危及人身安全。所以,电机在使用中,应经常检查绝缘电阻,还要注意查看电机机壳接地是否可靠。
8、除了按上述几项内容对电机进行定期维护外,运行一年后要大修一次。大修的目的在于,对电机进行一次彻底、全面的检查、维护,增补电机缺少、磨损的元件,彻底消除电机内外的灰尘、污物,检查绝缘情况,清洗轴承并检查其磨损情况。发现问题,及时处理。
   一般来说,只要使用正确,维护得当,发现故障及时处理,电机的工作寿命是很长的。

网友:
DJI產品均為"付費"保固...你找一下說明書應該有吧

楼主:
以前送修都沒收費 最近收的兇(我贊成損壞保修收費哦!)

即便要收費 一顆電機全換新 要價快700元 更何況若只更換軸承 那我也無語了..................

网友:
台湾过来邮寄费用也不少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长时间飞行造成电机过热,使得电机内部老化损耗加速电机寿命;电机过载造成电机损耗;
电机的定期维护和保 ...

请教楼上,怎样给800EVO的马达换轴承油

网友:
鞥修好已经不错了

网友:
希望付费维修能有一个合理的价格  维修的价格=换新的价格,显然是让人遗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长时间飞行造成电机过热,使得电机内部老化损耗加速电机寿命;电机过载造成电机损耗;
电机的定期维护和保 ...

新手求详细的保养教程,尤其电机保养这块,怎么换油?应该买什么样的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