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per cp换1.39元强磁电机后的惊喜!此强磁电机应该100级的小机都能用。

楼主(2014-04-30):
记得前一阵看了坛子里一位兄弟发的100小机强磁电机的一些感悟。说是1.39元的强磁N40电机有90克左右拉力,正好无聊在X宝上买了10个回来试试。试后惊喜无限啊。收到后测试10个电机一个不转,一个转速不够。其余完好,老板人不错答应给补发。用原有的0.5模数8齿尼龙齿轮装上电机完美匹配。上机测试动力不如原厂有刷。和原厂空心杯电机动力差不多。但是惊喜的是一个被虐了N久的原厂240毫安电池竟然能悬停6分钟。休息一根烟时间换上聪少家买的400毫安电池竟然悬停了10分钟还多。同样电池原厂有刷悬停时间分别是3分钟和6分钟,用这个电机竟然增加了一倍的悬停时间。3D不熟练就没测试但是切3D后掉转不明显。应该和空心杯差不多。1电下来电机手摸也不是很烫手。总体来说是超值啊,用来练习4面悬停和航线再好不过了。最后上图。

pengxiao327的经验贴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F%B4%C5%B5%E7%BB%FA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F%B4%C5%B5%E7%BB%FA
感谢这位  兄弟啊!
今天又测试了下X宝上6.99元的标称350毫安25C电池,可以悬停7分半。哈哈哈哈!估计这些电池电机用完我的悬停和航线也就练好了!

网友:
学习了 目前还是911

网友:
全都有测试过吗?我也买了10个这样的电机,个体性能差异很大啊!10个中只有4个能用,其他的装上去转会转但是油门最大都飞不起来!总的来说还是超值了

网友:
这样直焊电机  不用电路板  会有火花的 ,  好像会坏板子     楼主慎用

网友:
这些都是拆机电机,每个性能都可能不同,其实原装电机都是碳刷磨损,换一对碳刷只要6分钱,买1万个碳刷300,10个人每人1千个

网友:
之前的推力测试视频中,改电机推力86克,1.8元经过处理的电机推力92克。
经过散热处理后的电机动力有提升,毕竟电机扭力跟线圈切割磁感线时的磁场强度有很大关系,磁感线会受到电机壳(非弧面的两个面)的有害干扰。
1.39元的比1.8元的磁性要强一些,如果楼主有时间的话,把其中一只电机钻几个孔或者跟我那样暴力的锯槽,注意不要让电机壳变形特别是不要太靠近磁极,防止磁极脱落,还有完成后插入转子的时候不要让电机壳顶部的孔受太大力而变大,哪怕是一点点。

网友:
便宜好用

网友:
你可以给厂家反映啊  叫他们进那个批次的电机

网友:
卤煮求链接

网友A:
一般我都是用这种便宜电机的碳刷更换下旧的原厂电机碳刷使用的,这样用电机的动力还是和原厂的新电机一样,效果很好,这种1块多一个的N30或者N40电机动力相较原厂电机还是有一定差距,不过作为正常飞行所需的动力也应该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我都是用这种便宜电机的碳刷更换下旧的原厂电机碳刷使用的,这样用电机的动力还是和原厂的新电机一样, ...

碳刷怎么换?试过换碳刷,但是每次都被轴把碳刷顶坏,接电不转!

网友B:
引用 楼主:
碳刷怎么换?试过换碳刷,但是每次都被轴把碳刷顶坏,接电不转!

要用镊子把旧碳刷压出来,新碳刷压进去,在用镊子把两个碳刷撑开,电机转子放进去就可以了,细心一点没难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用镊子把旧碳刷压出来,新碳刷压进去,在用镊子把两个碳刷撑开,电机转子放进去就可以了,细心一点没难 ...

正解!

网友C:
真便宜啊,同样电机,原装的我买来18元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真便宜啊,同样电机,原装的我买来18元一个

18元!求链接。我每次都是35元一个的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