唱个反掉,实例证明APM3.13的可靠,付LOG文件 视频。

楼主(2014-04-30):
装机帖: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14461&pid=12530481&page=2&extra=#pid12530481

LOG文件 http://pan.baidu.com/share/link?shareid=253278295&uk=2285871538

两块3S 3000电池,第一块飞行看视频在20秒出现失控,当时我并没有反应过来,因为10点多的阳光下刺眼,从视频可以看出APM失控保护。每块电池通常悬停9分左右,这个视频大约在3分多时候,降落后,并没有检查机器而重新起飞,在以后几分还出现过几次失控,但都没有第一次这个严重,我感觉APM3.13 BETA版的功能还是强大了,如果是以前的版本这个机器可能就报废掉。(看来练习机是很有必要的)。红字说明最终原因,以让其它朋友避免犯以上错误。华科尔RX601的接收机天线没有完全伸直,而是在拿机过程中碰到一起。所以接收机一定要固定并且拉开,安装在机器的最下方,特别是天线部分。同样5.8G的天线想要信号好,固定方式很重要。

网友A:
这失控后返航成这样,也叫好??你说笑吧,自己看看大疆或者零度的失控返航自动降落……比APM强太多太多了
APM的果然不靠谱

网友:
视频中的失控返航是遥控失控吧?还是飞控本身问题返航?看到有两个画面机头都几乎朝地面了,如果是飞控本身问题还能这样返航说明很好,但若是遥控失控自动返航降落的话那只能说明你的机机调试非常差!我的450机架apm 2.6 6MGPS,自动返航降落在3~4级大风时都比你这稳很多

网友:
这是相机硬挂?飞机都头朝下了?

网友:
感觉楼主这根本没调好  APM失控的时候确实会抽一点 但没楼主这么大 而且默认的如果失控的话 会先上升15米 之后返航到预定位置再降低高度 而且 视频中抽风出现了两次 第二次距离应该也是比较近了不会是失控 再从楼主说的 接收机天线摆放位置来看 应该是接收机的输出问题 导致突然有很高的PWM值输出  至于说是大酱零度返航好之类的 我本人买不起那么高端的飞控 但也见别人飞过 帮调过 也没见得比APM好 只不过是调试比APM简单罢了 APM要飞好 全靠调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失控后返航成这样,也叫好??你说笑吧,自己看看大疆或者零度的失控返航自动降落……比APM强太多太多了
...

反正我不止一次看到好多大疆用户失控了..返航倒是很少见到回来的

网友:
APM设置正确,参数调的好返航从未失误没丢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失控后返航成这样,也叫好??你说笑吧,自己看看大疆或者零度的失控返航自动降落……比APM强太多太多了
...

我看到過精靈失控返航。但不是回來方向。是走去大平洋~~~~~~~~~不要同我用定沒抽好星。用家看LED完成先飞

网友:
樓主。APM飞控3。1固體後要做減震處理。不能直接雙面貼在機身上。震動會另apm發癲

网友B:
樓主你rtl 後回來中又轉回atl hold  又轉stable 那些不是抽風是遙控出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失控后返航成这样,也叫好??你说笑吧,自己看看大疆或者零度的失控返航自动降落……比APM强太多太多了
...

他这完全有问题,APM失控返航自动降落比DJI的根本不差。

网友:
失控返航设置RTL_ALT 返航高度任意可以调节,从0米到80米任意定义
设置RTL_ALT_FINAL可以设置到达HOME点的定位高度!
设置RTL_LOIT_TIME可以设置到达HOME点的定位悬停时间调节范围0~6分钟

注意:RTL_ALT 数值尽量不要大于飞行高度,否则任意“失速”和“抽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樓主你rtl 後回來中又轉回atl hold  又轉stable 那些不是抽風是遙控出來

第二次 第三次RTL后我又切换了飞行模式,拿回了控制权。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他这完全有问题,APM失控返航自动降落比DJI的根本不差。

硬挂的行车记录仪。第二块电池已经可以正常飞行。视频中是因为RX601接收机天线没有分开造成,机器起落50架次,这是一台练习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失控后返航成这样,也叫好??你说笑吧,自己看看大疆或者零度的失控返航自动降落……比APM强太多太多了
...

DJI的确不错,希望你多多支持!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看到過精靈失控返航。但不是回來方向。是走去大平洋~~~~~~~~~不要同我用定沒抽好星。用家看L ...

其实不能按个案来说全部,大疆这么大的出货量,大家都是清楚的,真要是说有问题,也不会有这么多人买的啊。
就失控来说吧,你能保证你飞的地方一点电磁干扰都没有的?
就算是导 弹吗,也有被干扰飞没了的,更何况精灵这种民用的了。
虽然我用到现在,大疆一次都没有失控,甚至有一次是干扰失控都回来了

网友:
失控的时候抽一下,很正常,我都习惯了。  飞 APM 快2个月了,只要不下雨 天天飞,每天都是 飞出 1000多米,直到 遥控 失控   自动返航,
返了 100米 就按捺不住,抢回操作权,继续飞。60天安全无事故的 APMER 飘过。。。。。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其实不能按个案来说全部,大疆这么大的出货量,大家都是清楚的,真要是说有问题,也不会有这么多人买的啊 ...

那你又凭什么按个案来评价APM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你又凭什么按个案来评价APM

我也买过APM,请人调试了,正常飞确实没啥问题,但是只要暴力点飞就不行了,跟商品飞控还是有差距的
别说你手艺多好,多牛逼,能调好,毕竟很多人不是很懂调试,很多很简单的商品飞控那么简单的调试都有人不会,炸鸡了就说飞控问题。
其实也是间接的说明大疆精灵为啥卖的好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