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cp mcp10A无刷电调问题

楼主(2014-04-30):
电调是mcp   scp用的10A无刷电调 电调插电时的 滴滴滴的声音很小  勉强能听到
加油门很小时电机不转   再加大点油门 电机才转动      电机转的也不慢
油门加到顶时    电机停转       主板 指示灯闪烁
主板没问题  换有刷  使用正常

         这种情况  是什么问题?

网友A:
我的mcp也是这样的,换新的主板。我都换了两个主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mcp也是这样的,换新的主板。我都换了两个主板了。

飞机主板问题?  不是电调问题么?

网友:
如果电调出问题的话,你的电机就根本不叫也不会转动。忍痛买个新主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