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前辈,遇到的变态难题

楼主(2014-04-30):
小弟我刚组装的六轴,掰杆启动有一个电机不和其他五个电机同步转动,这六个电机都校准过油门行程,只要插到飞控上掰杆,就出现这个问题?望大家赐教!不胜感激!

网友A:
对角电调互换试试。看是不是油门行程校准没做好。

网友B:
你用手把这个不转电机对面的电机力臂用手抬起来,你在推油门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角电调互换试试。看是不是油门行程校准没做好。

对角换了电机还是不转,但是单独做油门行程这个电调很正常,只要上控,就又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手把这个不转电机对面的电机力臂用手抬起来,你在推油门试试

大哥您专家啊!抬起对面的真的就转了,怎么回事啊?能赐教吗?

网友C:
飞控imu要做矫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飞控imu要做矫正了

感谢前辈!

网友D:
传感器不平或者没校准吧?你就KV够低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哥您专家啊!抬起对面的真的就转了,怎么回事啊?能赐教吗?

正常 可能是你飞控不是特别平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传感器不平或者没校准吧?你就KV够低啊

校准了还是这个样?电调能校准就是插到飞控上出现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常 可能是你飞控不是特别平

您好,请教下怎样能把飞控放平,我是自制的六轴,用水平放在中心位置可以吗?我只要抬起不转的电机右侧,电机能正常转动。

网友:
看你的电机不好放,用T字水平泡放了机臂与中心板的连接处,就知道低多少了。最好是上脚架。imu用双面胶和扎带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