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XP系统换成WIN7系统XTR重新安装后插上模拟器显示未连接呢?请教大家

楼主(2014-04-30):
电脑XP系统换成WIN7系统XTR重新安装后插上模拟器显示未连接呢?请教大家

网友A:
加密狗重新插拔几次或换个USB口插,第一次插需要有识别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密狗重新插拔几次或换个USB口插,第一次插需要有识别时间

我去试试,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