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云台跟随模式

楼主(2014-04-30):
最近搞三轴云台,一直不太明白云台的跟随模式,
问题如下:1镜头为什么不能矫正的跟机头对准,总是偏离一个角度(虽然机头转的时候,云台镜头也会跟随,但是镜头和机头始终差一个角度)
             2,跟随的速度怎么调?怎么调出,机头突然转个角度后,镜头缓慢跟随的效果?(主要调什么参数?)
        最后,问下图里的各个参数什么意思
下图里的  死区,度 什么意思?  expo曲线什么意思?
YAW旋转偏移量什么意思?
什么是跟随飞控,什么是跟随俯仰?
请大神指教了,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
转头速度调I值即可。

网友:
坐等高手~~~

网友A:
偏一个角度 可以修改下你第三轴电机的固定  要么就通电前用锁定模式 把镜头对准机头后通电  然后再切换成跟随  这样就ok了  我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偏一个角度 可以修改下你第三轴电机的固定  要么就通电前用锁定模式 把镜头对准机头后通电  然后再切换成跟 ...

请教下 跟随和锁定模式如何接线设置和切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