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实再弄不好了,快疯了……………………

楼主(2014-04-30):
说下具体情况,谁能帮帮我啊!

先说设备情况:
电调:好盈40A
舵机:KST215
接收:futaba7008sb
控:14sg
陀螺仪:K8黄色

目前设置及连线情况:
接收:调至模式B控:14CH模式,倾斜盘HR3,其余几乎都是默认值
连线按照S-BUS方式连线,具体如下:
CH1接ELE
CH2接PIT
CH3接AIL
RD接尾舵
RXB接电调油门
RXC接接收机8号接口,说明书上说模式B的情况下8号为SBUS接口,不知道我理解错了没有。
RXA不接
KBAR:软件里设置成SBUS连接方式

目前的问题:
1、通电后,斜盘舵机有节凑的跳动,大概能跳20多次,然后用控对其控制,整个十字盘简直不听使唤,可以说是乱动,且动作缓慢。
2、如果不用SBUS连接方式,则一切正常
3、舵机臂水平我是用传统方式连线后确定的,更换为SBUS后需要重新调平吗?感谢各位大神帮我出出注意,看看是什么问题,已经整了一星期了,完全没辙了,又不认识玩航模的人,本地也没有航模店。谢谢各位了!

网友A:
自从入了模啊,我是腰也不酸了,腿也不疼了,肾也不亏了,前列腺炎也好了,小便不黄了,大便通润了,面色红润了,头发也不再脱了,吃饭也香了,睡眠也好了,精神抖擞了,爱爱也更持久了!总之一句话:入模好!

网友:
把k8换v8吧

网友B:
14SG上的十字盘改成H-1,不是HR3Mikado VBar設定全攻略》里有具体的设置方法,仔细看下,不难的,我的刚设置完,有需要联系我吧,咱们互相研究

网友:
遙控器事前設定
1. 建立一新模組
2. 十字盤類型 (SWASH Plate) : 1 Servo90
3.十字盤混控設定全部取消.
4.升降,副翼,尾舵的大小舵(DR)/指數(EXPO)為 100/0
5.最大行程量(ATV, Travel Adustment) : 100
6.SUBTRIM, TRIM 全都為0
7.飛行模式則依自己需要設定,在VBar 校正時可以在 Normal,但要建議馬達線
暫時斷線,以防無預警啟動.

FUTABA S-BUS

至接收,
RX A = 不用接
RX B = 油門訊號輸出,(電變的油門線接至此埠)
RX C = 接收過來的 S-BUS訊號線.

至伺服器,
CH1-3 : CCPM伺服器 (由機尾往機頭看, CH1:ELEV,CH3(右邊):AILE, CH2(左邊): PITCH.
RD: 尾舵伺服器从Mikado VBar設定全攻略摘选的

网友:
楼上正解  无副翼飞机 大部分功能由陀螺仪掌控~

网友:
好像s-bus只要连接一根线就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14SG上的十字盘改成H-1,不是HR3,《Mikado VBar設定全攻略》里有具体的设置方法,仔细看下,不难的,我的 ...

我一直很不能理解十字盘为什么会是H-1而不是HR3呢!难道就是应为陀螺仪的原因?

网友C:
K8陀螺,斜盘模式是H-1

楼主:
引用 网友C:
K8陀螺,斜盘模式是H-1

重新来过,再调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一直很不能理解十字盘为什么会是H-1而不是HR3呢!难道就是应为陀螺仪的原因?

因为十字盘类型要在K8里设置,十字盘类型那个界面选第一行第二个,也就是右上角那个,好像是反向120还是什么来着,我的亚拓450pro是选的这个,别的机机没玩过不知道,14SG里面只要设置成H-1模式就可以了,剩下的功能要交给K8给控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为十字盘类型要在K8里设置,十字盘类型那个界面选第一行第二个,也就是右上角那个,好像是反向120还是 ...

非常感谢!终于搞定了,这个坎算是过去了,还不知道后面会碰到什么新鲜问题,一个十字盘让我折腾了一个星期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终于搞定了,这个坎算是过去了,还不知道后面会碰到什么新鲜问题,一个十字盘让我折腾了一个星 ...

按着教程来后面没什么难点了,前面有个地方说错了,十字盘是在K8里设置是H-3,120°eccpm,我的机机是这个

网友:
飞起来才是开始疯的日子!

网友:
因为你遥控器选的hr3是带混控的模式 而真正所有的混控是k8负责的 所以产生了冲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从入了模啊,我是腰也不酸了,腿也不疼了,肾也不亏了,前列腺炎也好了,小便不黄了,大便通润了,面色红 ...

请不要水贴破坏讨论的环境!

网友D:
楼主应该多学习多看书

网友:
嘿嘿 我现在都想飞有副翼了!

网友:
你确定换V8就OK?

电脑死机蓝屏就赖盗版软件么?

什么逻辑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