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皮传,悬停锁尾很稳,方向打那停那,但拉高油门时会出金色尾摆二下,请教高手!

楼主(2014-04-30):
飞机配置:三轴 K8 ,电机6S 460,电调铂金40A,锁尾是神舵515,尾波是冰人双推!不知是什么问题!请教高手!

楼主:
今天按坛上的兄弟介绍去调节了一些K8,但问题也解决不了。再仔细看一下!发现是急拉油门,(尾对着自己)尾巴向右摆一下再回中锁尾。真得不知是什么原因了。

网友:
坐等高手指教学习····学习!!!!!

网友:
是金鱼尾

网友:
皮传通病吧

网友:
自从入了模啊,我是腰也不酸了,腿也不疼了,肾也不亏了,前列腺炎也好了,小便不黄了,大便通润了,面色红润了,头发也不再脱了,吃饭也香了,睡眠也好了,精神抖擞了,爱爱也更持久了!总之一句话:入模好!

网友A:
高速金鱼尾就是感度高了

网友B:
检查下皮带的松紧度,我也出现过这样的问题,是皮带松紧不合适造成的

网友:
舵机原因

网友C:
看看尾传动系统吧  估计是哪里的问题    如果是皮带的看是不是皮带松了

网友D:
应该是螺距和油门配合的问题

楼主:
不是传统金鱼呢!是新品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速金鱼尾就是感度高了

尾感度控同K8都是设了75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下皮带的松紧度,我也出现过这样的问题,是皮带松紧不合适造成的

新皮带!不知会不会过紧引起?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尾传动系统吧  估计是哪里的问题    如果是皮带的看是不是皮带松了

松就不会了!尾波感觉好顺滑

网友E:
感度值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螺距和油门配合的问题

正常油門:L :0  M :60%  H :100%
正常螺距:-L :-20 M :+50%  H :+100%
K8里面大油门行程设了10度。
不知有没有搞错。

楼主:
尾感度控同K8都是设了75,会不会高?我的数据我我另一台450设的!另一台电机是花牌6S的,不知是不是电机不同输出的功耗不同,设的数据也有出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在图中的左下角“停止增益A、B”两个数向下调

好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F:
在图中的左下角“停止增益A、B”两个数向下调

您好,我也遇到相同问题,请问您有联系方式吗,需要详细请教,谢谢!

网友:
兄弟们 能否放个短视频  给新人看下  谢谢

楼主:
调好了,爽飞。要点在二个字“顺滑”,大家慢慢参详,谢谢各位的指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调好了,爽飞。要点在二个字“顺滑”,大家慢慢参详,谢谢各位的指教!

你好 尾巴顺滑就好了吗?我的K8也有点这种情况。

网友:
22楼正解

网友(2014-06-03):
增油门降螺距,增加集合螺距对尾舵预备补偿,前提是您的直升机皮带松紧合适,尾推工况良好

网友:
同问,我的轴传也是这样,配置跟你差不多,也是急推油尾巴向右摆2下在回中,没办法一直就这么飞着

网友:
我之前也是有这个问题,不过不知道楼主是不是,只是可以做个参考而已,我的是3S电机,由于电机齿13T,也是楼主一样的情况,锁不住,换了12T尾巴马上就正常手感非常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调好了,爽飞。要点在二个字“顺滑”,大家慢慢参详,谢谢各位的指教!

参数啥的没调,尾巴弄顺滑了,就好了?

网友:
虽然还不太懂,感觉应该是皮传的病,丢转了